[MACBOOK]
A2159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3-04-13):
之前一直发surface 相关的机器维修案例,但是感觉大家好像不太喜欢在surface 机器的帖子里交流,但是我急缺3000左右下载分呀,就发些其他品牌的机型的维修案例。每天可加的下载分是免费给的,大家路过的加点分呀,谢谢啦
申明一下:我还是主修surface机器的,大家有修不了的surface 都可以发过来给我修,不会修的只要会接,发来我修大家一起赚钱

今天带来的是一台苹果A2159进液不开机的维修案例:

这台机器到我手里的时候插电看了一下,电压只有5V不升压,拆出主板裸板上电还是5V不升压:

板号820-01598-A:

主板正面全景图:

主板反面全景图:

我拿出放大镜对着主板进行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里有腐蚀迹象:

放到显微镜下面看一下就更清楚了:

看了一下图纸,是出3V供电的,这个3V不对,是不会升压的:

测量发现,实际3.3V输出只有2.5V左右,肯定不对的:

拆下芯片看了一眼,下面腐蚀还好:

重植一下芯片,看看能不能搞定把:

接电发现果然有惊喜,看电流已经OK了:

装机:

苹果出来啦:

收工,收工……

网友:
路过,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A:
电流表反着看、不难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反着看、不难受吗?

要习惯难受,在实际维修中,很多机器维修时需要更难受的动作才能测试

网友B:
我就喜欢这种帖,内容简洁排版清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喜欢这种帖,内容简洁排版清爽的

我就喜欢看帖点赞、评论、加分三连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喜欢看帖点赞、评论、加分三连的人

喜欢看帖点赞、评论、加分三连的人   更喜欢这种帖,内容简洁排版清爽的

网友D:
修好应该有成就感满满吧

网友E:
请教大师,我有一台同样的本,不升压,不开机,你故障部位电压3V正常,接下来怎么搞?接手时故障是CD3215A有短路,2片都换了。把铁壳翘开检查T2?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应该有成就感满满吧

哈哈,多年以前是这样,现在只有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师,我有一台同样的本,不升压,不开机,你故障部位电压3V正常,接下来怎么搞?接手时故障是CD3215A ...

没换好?

网友:
据说是插了华为的TYPEC头子,接口芯片明显短路发烫,换后温度正常,3.3LV对地参数也基本正常。不便宜56十一片,不敢再追加成本了,焊接工艺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为什么要差三千多下载分,万一不好吗

网友:
当有难度的解决了,确实成就满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差三千多下载分,万一不好吗

( 总积分=威望+(下载分X0.05)+(发帖数X0.1)+精华帖数X2+(体力X0.002) + (金币 X 0.0025) ),下载分再有3000,估计总积分就过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 总积分=威望+(下载分X0.05)+(发帖数X0.1)+精华帖数X2+(体力X0.002) + (金币 X 0.0025) ),下载分再有300 ...

哟西 我已经过千了  那我的目标是积分过一千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哟西 我已经过千了  那我的目标是积分过一千四

,牛X,我还要努力

网友:
厉害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
小电流表哪里卖

网友:
这可不是电流表,只是起显示作用,具体不是我做的,TB应该有吧

网友G:
这个芯片要置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要置球吧

用手机通用钢网

网友(2023-07-19):
修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也是不升压 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