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BIOS就反复掉电,不装BIOS就不掉电....

楼主(2023-04-13):
华擎的B85 PRO4 IO的o_pwrok信号不正常,只有0.7,我以为IO坏了。于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换上了。

然后发现情况依旧。瞬间掉电重启,电源风扇都没怎么转一下...
测量除了o_pwrok电压不正常,其他好像都挺正常的。
刚才突然发现取下BIOS芯片,主板不掉电重启了。其他电压都正常,然后o_pwrok电压也对了..

现在要怎么修...新手求帮助

这板子收过来我改了ME供电,拆掉了29。0欧电阻接了桥的1.05(实测1.1,这个有影响吗?)然后ME的PG信号连接了o_pwrok.(这个有影响吗?)

图为不装BIOS情况下

网友:
对了,BIOS芯片换过,BIOS版本也换了几个
鍗庢搸B85 PRO4 REV1.03

网友:
论坛的BIOS也下载过了,症状一样,要疯了...
大佬们,桥是好的不,实在不得行我把桥移植到华硕的b85 Pro 上去...
练习下拆焊南桥也行,这板子不要了

网友:
1.05 高了好像不行

网友:
不是很明白,期阿里斯顿。

网友A:
没有BIOS能正常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BIOS能正常亮机?

不亮机,但是不掉电

网友B:
好像确认了是桥的问题,把桥换到另一张板子上,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确认了是桥的问题,把桥换到另一张板子上,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症状

换桥这么轻松吗?

网友:
很好的案例,来学习的。

网友:
看下IO
的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机,但是不掉电

没BIOS应该还没引导启动,只有待机电压,其他电压估计都没出来,所以故障体现不出来。

网友:
1.05me烧坏桥得可能性大

网友:
原来ME供电  多少电压

网友:
华硕me供电出问题,改供电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换桥还有价值吗?

网友:
换桥太费劲 不值当吧

网友:
这个桥也一起烧坏了吧

网友:
测一下BIOS到南桥总线的电阻   一般50欧

网友:
不是很明白,期阿里斯顿

网友:
自古华擎出妖板真的没错,不过B85桥出问题还是不多。

网友:
还以为只有华硕才有这样的ME供电设计,如果开始就是ME供电故障100%桥坏

网友:
怎么有这奇葩的问题

网友:
台式机 板 还 这么用功修呀

网友:
进bios如果看不到ME的信息就是桥坏了

网友:
桥早已驾鹤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