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20 G3 充电灯闪三下

楼主(2023-04-13):
HP ELITEBOOK 820 G3 拿来不上电,插上电源,充电灯闪三下然后掉电了,客户原来先换过内置电池,只把电池装上,也是充电灯闪三下就掉电了,板上3V 5V 正常, 开机键也有3.3V 两个BIOS已刷,现在也没头绪了,哪位大神可指点一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挂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适配器有问题,换了适配器可以上电了,就是大写灯闪五下。估计主板哪儿还是有毛病了。

网友:
搞内存槽,,,,

网友:
我也要学习一下,,同要,同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