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13):
如题
技嘉H110MH1.R通电不显示
一开始是IO出的 2_5LEVEL被拉低
换了DDR1的16.2K电阻后·正常,还有DDR3的10K电阻,358芯片的3角1V出来了5脚的0.95V也出来了。CPU电压也跟着出来了。
但是也是不显示,刷了BIOS还是一样。358芯片也换了。
cpu
芯片

网友A:
还缺供电,都测一下。
zhumianbao
还要测哪里。。。?
详情

网友:
更换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缺供电,都测一下。
还要测哪里。。。?

网友:
没看明白不过依然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