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T440s手痒升级了2.54,无法降级2.36。白名单限制了网卡

楼主(2023-04-13):
各位大佬,T440s手痒升级了2.54的bios,原来装的7265网卡不能用了。bios报错,进不了系统。
想降级2.36,但是重启后显示Secure Flash Authentication failed!

求助各位大佬,可以帮去除2.54的白名单不?或者有什么办法降级2.36?

网友:
剧本:拆bios,刷bios,装bios,搞定

网友A:
不想拆机的话看这里https://elitemacx86.com/threads/how-to-remove-wifi-whitelist-on-lenovo-thinkpad-t440-and-t440s.387/

网友:
摘下来重新刷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拆机的话看这里https://elitemacx86.com/threads/how-to-remove-wifi-whitelist-on-lenovo-thinkpad-t4 ...

已经绕过官方安装了。cmd里面已经完成对比什么的,自动重启。然后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绕过官方安装了。cmd里面已经完成对比什么的,自动重启。然后报错了

“Secure Rollback Prevention”
开机按F2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禁用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cure Rollback Prevention”
开机按F2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禁用掉看看

有,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