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hkc的mb24v1 屏幕不时有黑色横线出现 屏上哪里问题

楼主(2023-04-14):
Hkc的mb24v1显示器  屏幕不吋有黑色横线出现  位置还会上下动  用点屏器测试的也一样  确定是屏上问题  看图 求怎么修它

网友A:
最多搞下屏线,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搞下屏线,不行就放弃吧

屏上问题一般搞不了

网友:
这个多半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