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一体机扬天S780-00电源ps-2151-08坏不开机

楼主(2023-04-14):
联想一体机扬天S780-00电源ps-2151-08坏不开机

插电,指示灯亮不亮,无反应。拆机测试电源紫线5.1v正常,绿线4v,开机0v正常,没有12v供电输出。
测量ps25a13脚供电4.4v正常应该是12v,4脚开关,待机3.8v开机0v正常,1脚pg信号输入为0v,14脚电源良好输出信号为0v

pfc电压待机310v开机340v正常。

测量cm6901的供电15脚开机有13.88是副电源提供的。正在修理中。。。。。。

补充内容 (2023-4-15 20:02):
代用型号,PS-2151-08, APB003, PS-2181-08 。兼容型号:
HKF1502-3D 36200624 36200625 SP50A36139 SP50A36137

补充内容 (2023-4-16 22:07):
开机pfc升到340伏或者升到370后降到310伏,没有12伏输出,换ps25a就好

网友(点评):
电源管理 PS25A 主电源 CM6901X pfc电源 CM6502UHHX PMBT4401丝印W2X t2X H2X SOT-23 40V/600mA 贴片三极管Q225 2N7002E-7-F 贴片SOT-23-3 丝印K7B 场效应管Q226 2N7002E-7-F 贴片SOT-23-3 丝印K7B 场效

网友:
技术高超,讲解清楚,感谢分享!{:4_121:

网友:
ZSDFAOJSHFSFKJSJFKSE

fixlover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技术高超,讲解清楚,感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怎么的。。点错了。。

网友:
你的图画的不错

网友:
过程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Ps25a翻新的很多

网友:
终于修好了,不是芯片问题,贴片三极管问题。
电源管理
PS25A
主电源
CM6901X
pfc电源
CM6502UHHX

PMBT4401丝印W2X t2X H2X SOT-23 40V/600mA 贴片三极管Q225
2N7002E-7-F 贴片SOT-23-3 丝印K7B 场效应管Q226
2N7002E-7-F 贴片SOT-23-3 丝印K7B 场效应管Q222
2N7002E-7-F 贴片SOT-23-3 丝印K7B 场效应管Q227
PMBT4401 丝印T2X/W2X PMBT4403 丝印T2T/W2T SOT-23 贴片三极管Q224
KN4403S-RTK/P KN4403S 丝印 ZWA SOT-23 贴片三极管Q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