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享10plus不充电

楼主(2023-04-14):
华为畅享10plus不充电

       断电后测量L2501的阻值,发现前端阻值有380,后端阻值却只有290,前后端我们可以在C2502和C2506上测得,这看来是电感损坏吗?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华为畅享10plus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故障现象为显示充电充不进电,且同行修过充电,没有修好,这才送到我们这边维修。

华为畅享10plus不充电 图1

      接到机器后直接取出主板,发现充电附近的屏蔽罩已经取掉了,旁边还有几颗歪歪扭扭的电容,先测量这些电容并没有短路后,我们直接打开图纸,查看充电IC的工作条件。

华为畅享10plus不充电 图2

      实测尾插5v已经送到了充电IC,且REGN和PMID都已经产生,那我们去测量L2501的电压,发现VBAT_SYS只有3.1v电压,这主供电电压比电池还低,肯定充不了电了,断电后测量L2501的阻值,发现前端阻值有380,后端阻值却只有290,前后端我们可以在C2502和C2506上测得,这看来是电感损坏吗?

华为畅享10plus不充电 图3

      风枪加热吹这颗电感,轻易就把电感翘了下来,而且观察电感底角焊盘,发现焊盘明显发黑,这种充电电感基本上都是可以通用的,找来一块华为的料板,从上面找一个充电线路的电感装上,再次上电测试充电,明显可以看到充电电流上到了1A多,放着充电一会就冲了20%。看来充电已经恢复了正常。

华为畅享10plus不充电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技术高超,讲解清楚,感谢分享!

网友:
就是一个电感的问题,就就解决了,看来懂的看电路图重要,要是在把你说的条件讲清楚就更清晰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原理都 讲了一遍  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