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80ti显卡风扇问题

楼主(2023-04-14):
先说源由,原风扇只有一个能转,pdd买了一对新的,装上一切安好,烤机过程中突然不转,但是显卡能正常显示。再次重启后……风扇慢转几下就彻底不转了,之后把显卡插到主板供电上又正常了。
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PCB上的风扇供电出问题。小白无基础能拯救吗

网友:
无基础那就无能为力

网友:
不是温控了吗

网友:
把显卡风扇直接插主板上了,温控不了,显卡PCB三个供电插口都轮着试了没反应,这张卡玩游戏没温控直接淦到70度

网友:
看接线,是不是有一个风扇只接了三线,不转的是不是接了4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