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3-04-14):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

同方地狱火X6电池进水不开机,同行尝试换了电池,也测量了主板都没找到问题,客户又用了几天就返修了。就送过来给我们研究一下看是哪里的问,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同方地狱火X6

      【故障现象】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时不时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此机型板号为GJ5CNXX,有原理图

      接到一台学员送修的机器,据学员描述,此机器之前进过水,但是他拆机检测没有发现进水的地方,测试使用过程中会自动关机,具体时间不确定,有时候一两个小时,有时候一天多才重启,他尝试换了电池,也测量了主板都没找到问题,客户又用了几天就返修了。就送过来给我们研究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时不时自动关机 图1

      接到机器后,我们直接跑压力测试,由于是不定时重启,我们需要先让他重启了才能找到故障,结果测试了一天,到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电脑才自动关机了,重新开机依然能开机,这就很难找问题了。

      想着既然不好测试,就测一下主板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问题,也许能发现什么问题,比如3/5V待机不足,桥的RTC电路,内存供电,显卡供电,BIOS,风扇等都有可能引起不定时关机,拆出主板测试,首先就发现COMS电池电量不足。

      测量电压只有1.3V,而正常的电池肯定得有2.8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难道就是这里的问题?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时不时自动关机 图2

     找块好的COMS电池装上,又测量了主板各大电感的阻值和电压都正常,并没有出现偏低的阻值或电压,既然这样,我们将机器装机继续跑压力测试,这次测试时间更短,两个小时就开始自动关机了,拔掉适配器发现用电池开不了机,还以为电池没电了,插上适配器冲了会电开机竟然发现电池电量是100%!

      开机拔掉适配器,机器依旧正常使用,用电池不会关机,而将机器关机后,再次用电池开机,发现机器无法开机,原来机器真实故障是用电池开不了机,适配器正常开机才对,之前由于需要压力测试和看电流,所以我们都是插着适配器开关机测试,并没有意识到电池无法开机,而且用适配器开机以后,拔掉适配器并不会自动关机,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工作,所以一时都没看出来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将主板拆出来,查看电池发现是今年3月份才换的电池,所以排除电池本身问题,由于可以正常识别电池且充电,我们认为问题并不在充电线路或EC那边,应该在开机线路找问题。

      装上电池按下开机键测试,由于不能插适配器(插适配器和电池直接开机),所以测试起来比较麻烦,单用电池测待机3/5V电压,发现3V待机出了一下就掉了,5V根本没出来过,1.8V和1.05V桥电压也是出了一下就掉了,多次尝试始终是电压出来一下就会掉,且后续信号和电压没有出来过。

      这时候其实不能跟着时序走了,前面测量5V发现5V根本没出来过,这肯定不对的,所以我们打开原理图,找到5V的供电部分。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时不时自动关机 图3

      既然没有5V,那我们就查5V的工作条件,这个5V的产生其实很简单;公共点VIN_+5VA供电,同时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EN,开启5V供电,VIN_+5VA由VIN转换来,其实就是公共点,除此之外,5V的EN受控于Q163,同时受控于 VB这个信号。

      我们测量EN_+5VA此时时没有的,按下开关键也并未产生,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EN 这里,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满足此EN产生的条件。
EN_+5VA想要为高,VB必须要为低,才能使Q163截止,而我们实测VB在按下开机键后,VB电压一直为6V并未拉低,所以我们需要查找一下VB被拉低的条件和出现问题的节点。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时不时自动关机 图4

      分析VB是如何变为低电平,首先第一步,按下开机键,开机信号PWRON#拉低Q116的G2,使D2-S2截止,D2电压变为高电平,D2高电平又使D1-S1导通,D1被拉低为低电平,VB被拉低,Q163就会截止,EN_+5VA就变为高电平,5V就此产生,然后其他供电也随之产生,EC有了供电,就开始工作,同时EC持续送出BATT_VA_OFF#,使Q88的G1为高电平,D1-S1导通,D1被持续拉低,Q163也会一直截止,5V的EN 也就一直为高电平了。

     既然现在VB一直为高电平,说明Q116或Q88其中有一个或者全都损坏,才导致VB不被拉低,为了省时间,我们直接从料板上摘两个6脚管更换即可,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时不时自动关机 图5

      基本上大多数主板上的六角管都是双N型MOS管,所以我们不用过多纠结找图纸查看MOS管型号对不对得上,更换完两个MOS后,用电池开机测试正常,3/5V待机正常出现且稳定。装机测试,用电池开机进系统也正常。

同方地狱火X6电池不开机,适配器可以开机,时不时自动关机 图6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非常精准到位,这才是大师级别

网友:
也许这就是进水的地方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
分析的太详细了,这让小白都会修了,估计这位学员是太忙了,没时间研究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这也有个爱豆13用电池不开机,插充电器自动开机
单电池3V5V按开机键就掉,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