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核心电压的问题(包括CPU核心也是同样疑惑)

楼主(2023-04-14):
我理解的显卡核心电压和CPU核心电压,就是PWM电路读取核心的VID,然后根据VID调节占空比,输出预订的核心电压。那我就有一个疑问,那我们在BIOS里调整核心电压,又是如何影响PWM电路的呢?难道是核心读取BIOS的数据,传输给PWM电路吗。小白难免词不达意,大家谅解,请大牛们不吝赐教

网友A:
CPU发给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发给CPU供电芯片。

那BIOS里设置的参数,是CPU读取BIOS参数再次发给供电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