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锡难度升级版本INTEL系列,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23-04-14):
为什么说INTEL 版本升级了难度,首先我的BGA风嘴还没有CPU 那么宽,还有这个CPU植好球后,中间可能会略高,有可能会导致空焊,最重要的一点,这次,我把内存颗粒全部重植了。大家准备好茶杯,听我慢慢说完维修过程。先来看一张我拆下CPU 的图片,个人觉得非常完美,一个点都没掉。

客户报修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我本来不想接这个活了,但客户说是朋友推荐过来的。为什么不想接这种活,因为有些客户的心思,只能说你惹不起,但你绝对躲的起。
虽然是熟人推荐的,该有的流程一个都不能少,风险告知,分别口头形式,然后信息文字形式发给客户,避免扯皮。简单来说,就是能修好,一定尽全力修好,修不好,这个主板就是废板,客户只能自费掏钱买主板。没修好,就说是维修人员的问题,这种客户一律不接。搞技术的嘴巴笨,也不想多说一句话。
客户同意协议后,我上门取件。
拿到手上第一件事情拆机检查。

CPU周围全是焊油,之前已经加焊过。然后再次打电话给客户,无非就是补充一些免责协议。有人会好奇,你搞这么多条条框框,有人来维修吗?我这个人宁愿少修1000台,也不修错一台。虽然客户同意了免责协议,还是经过两天的思想斗争,才开如拆CPU。
然后把内存颗粒包成这样。

然后把觉得可能掉件的地方,全部拍照。一定要清晰的。我就不一一上图了。

背面,我简单说下,锡纸主要沾在螺丝柱上,不要压在电路板上,以免掉件。
然后上BGA ,在bga旁边要准备好三样东西,镊子,真空吸笔,还有cpu 翘刀。

然后上BGA ,等BGA 到达指定温,你有30到60秒的时间来翘CPU,这种虽然是低温锡,但我的BGA是按有铅锡调试的,高温时间不适太长。然后把翘的刀片伸进去,千万不能放进去的太多,这个不是AMD 那种,这个底部有电容和电子元件。
先说一下,下刀位置,要根据你的黑胶位置来定。不是固定的位置,下刀位置要满足两个条个,周边没有太多电子元件,第二个不能是黑胶位置。用的力,就是我们平常拧笔记本螺丝的力度,不要太大,也不要太急,控制好温度,你多加焊几次,CPU 死不了的。相当于我拆了CPU就焊了三次,加上之前有加焊,CPU已经焊了四次了。取下CPU ,先处理CPU 焊盘。

看下我下刀位置,线路还是有微轻的划伤,绿油安排。

然后处理CPU ,CPU 上的黑胶处理需要一定的技巧,建议用蹄头。

新手千万不要去瞎操作,代价可能会导致CPU报废。还有这种黑胶,60W 的焊台,应该搞不动,温度太高,会导致CPU 损坏。起码90W,还需要回温迅速的焊台(高手除外).我用的150w 的高频焊台,去胶后的CPU.

洗板水洗干净后拖锡。

然后植球。本来想偷懒用植球台的,结果15块的钢网不平。

把锡球擦干净,重新来过。

取下钢网,上加热台。可以看到有些球歪歪扭扭,不要管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只要有0.05 的距离都没事。

然后给芯片再次加注焊油,植好球的芯片。

准备焊接。图片可能看不出来,中间会偏高一点点。

因为我的风嘴偏小。当芯片达到设定的最高温度,拨动BGA边上的位置调整旋钮,移动一下.焊好后。去开机,电流有上下跑,最终卡在0.7不亮机。

怀疑没焊好CPU.于是又再加焊一下CPU.还是一个样。
仔细看了一下内存,内存颗粒也加焊过。这个时候,只想骂脏话。

本来想退机了的,但想了一下,不能让3张红的钞票跑了。继续拆内存颗粒
因为拆的时候,忘记拍图了,内存颗粒下面一定要悬空,用高温胶带固定。恒温加热台那两个铁杆上要垫纸,以防万一铁杆太热,导致元件位移。同时纸不能发黄,发黄就有可能温度过高。这个是后拍的示意图。

然后取下内存颗粒。这个低温锡,因为我底部也有预热,化锡就是几秒钟事情,取下内存颗粒。

注意颗粒要从中间的开始吹,以防万一把显卡搞爆锡了。靠近显卡的内存,吹的时候时间尽量短。
取下内存颗粒。

植内存就用那种最简单的钢网就行。拖好锡的内存颗粒,附bga 之前的电感阻值表。

植内存条用的钢网。

处理主板内存焊盘。

焊接内存颗粒的时候,四个为一组焊接。因为我喜欢用手压内存颗粒找位置,所以预热台,不能开这么宽的位置,否则会有可会伤到主板。(示意图,后拍的)

内存颗粒焊接手法,先把内存颗粒固定。然后风枪随便吹一下,但要保证对角的锡球至少有一个沾在主板上,稍微冷却后,然后再加焊油。四个颗粒加好焊油后。
一样要从中间开始焊接(防止显卡爆锡),第一个时间可能会久一点,四个焊完,我特意用秒表计时了一下,一分10 秒左右。这个时间要根据温度自己把握。焊完一定要稍微冷却,再移动电路板。

开机,一次亮机,完工。
真的累,从早上10点,修到晚上11 点。中间就忙了一点别的事情。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裸板接上电源会自动触发。接了屏的LID信号后,不会自动上电,必须开盖才能开机。还有这个机器的因为有独显的,显卡也必须要重植。否则用一段时间可能会独显蓝屏。

网友A:
手工技术不错,1分10秒焊接4个颗粒吗?提前对好的吗?速度太快了,还是下面加热上面快速风枪吹的吗?下面的温度多少,风抢的温度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技术不错,1分10秒焊接4个颗粒吗?提前对好的吗?速度太快了,还是下面加热上面快速风枪吹的吗?下面的 ...

提前对好位置的。下面只是辅热。实际到板子上大概80 度左右。风枪才是主要的。

网友:
黑胶 不太好处理

网友:
这个胶比那种无铅锡的要稍软一点,难度没那么大。

网友:
重做能好运气很重要

网友:
搞这个关键还是要把控好温度

网友:
工匠精神  3张红票子对不起你的手艺

网友(点评):
真的是工匠精神

网友B:
就冲你这工匠精神,又是二修机,收费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冲你这工匠精神,又是二修机,收费太便宜了

主要是熟人介绍的。不认识的客户,我都是和客户说我只会修小电路和装系统。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二修活,应该收5张才合适

网友:
手工非常不错,就收费觉得低了。非常赞同楼主的免责声明,我一直也这样的,不同意风险的不修。

网友(点评):
对的,特别要文字信息或电话录音。记得很多年前,我师傅报了风险客户认可,但最后人家不认了,说空口无凭,这社会什么人都有

网友:
手工活啊,,搞起来也确实累 辛苦钱

网友:
工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过招

网友C:
我都直接风枪,直接加热温度上来直接捅黑胶,好用的一逼

网友(点评):
搞内存颗粒可以

网友:
低温的摘掉风嘴也能拆

网友:
修联想就是费时间精力,维修人的噩梦,尤其是机器多忙的时候,看着这个头疼。
这个我一般都不用BGA,直接风枪取头子吹,温度到了就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直接风枪,直接加热温度上来直接捅黑胶,好用的一逼

好用是这表情吗

网友D:
低温锡就是个大坑啊

网友:
这个老几  有点凶  技术好的一批  真的 理论和动手能力都好的一批  主要还是理论真的好的一批啊  你的帖子都看了一片 你怎么那么好的理论的 大哥 分享一下嘛  脑壳真的快装不了啊

网友E:
我不下第3刀,高温区维持下即可撬,不必多次加焊,真正的窍门在于焊接时避免连锡

网友F:
三张红票子对不起你的手艺

网友G:
高手,话说你干CPU也是用这个红外加热台做下加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话说你干CPU也是用这个红外加热台做下加热吗?

我没得那个手工,我用的BGA 拆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张红票子对不起你的手艺

唉,没办法,挣钱难啊。这个机器最后还重植了显卡和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下第3刀,高温区维持下即可撬,不必多次加焊,真正的窍门在于焊接时避免连锡

我的BGA 靠墙的放的,不变动位置,很容易把原件弄掉件。这个温度,就是给芯片多洗几个热水澡,芯片坏不了的。

网友:
分享的真详细。。。。。。。。。。。。

网友H(2023-05-26):
你们用马蹄头去胶的时候会不会导致焊点氧化 搞的我都怕了 只能用刮刀慢慢去胶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用马蹄头去胶的时候会不会导致焊点氧化 搞的我都怕了 只能用刮刀慢慢去胶

多拿坏的CPU 练习一下。需要一定的技巧,同时要好的工具,要求焊台回温准确,用936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2023-07-30):
技术不错!焊工不错!这种主板修起来看着让人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温锡就是个大坑啊

坑的是消费者,对维修人员难度大但至少多一个挣钱机会

网友:
技术很好!手工真棒!学习了!

网友(2024-07-20):
技术不错!看着操作难度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