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同行11代CPU小新笔记本含泪维修

楼主(2023-04-14):
板号NM-D231 小新笔记本,此机带独显, 同行拿来故障不开机、不充电 ,插C口电源发现不说升压了,直接连5V都没有,直接报价300,就这价还嫌贵,原因后面会讲到 ,说好维修了,查鑫制造找不到NM-D231这个板号,鑫制造上的图纸找HS450,图纸点位一套都有的,首先先修C口不升压,C口5V没有,只有0.8左右,说明和C口通讯的芯片有短路, 先拆掉U30,订了TPS65594AD芯片,就把主板扔一旁了,也没有通板测量各大供电电感阻值,先修其他主板去了。隔天芯片到了后装上芯片,还是不升压,不同
的是5V已经稳定住了,查其条件时, 发现+5VDX_WALKPORT对地为零,遂对全板阻值进行测量,其他的都正常,唯独5V待机电感短路,断开电感测量发现后端短路,不升压原因也找到了,U30会对待机5V的电感前后端电流进行检流,先排除短路,再次烧机悲剧的时刻来临了,显卡核心供电芯片、两驱动芯片、显存供电芯片通通烧坏,为了看看还有无其他地方烧坏,用诱骗器给到充电芯片前端检流电阻一个20V供电,飞了条接地,发现待机电流100多MA,测量5V待机没有产生,3.3V待机已经产生,5V待机芯片发烫用的是前所未见的SYV337C(丝印CHG开头),这个也不要用料板找了肯定没有,料板上只找到了显存供电芯片,先换上了,其他的继续订芯片,总共两次芯片就花了170多块钱,还是买的比较便宜的,芯片到了全部换上后,C口已经可以升压了,但待机电流升到20V的时候有93MA,这个就明显比较大了,但是按开关可以正常开关,电流卡在0.48左右不动了,明显缺电压。通板测量供电,只有CPU核心供电测量不到电压,为求保险先刷了HS450-NM-D231原厂BIOS-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的原厂BIOS,再次上电测试还是原电流,直接查其条件这个开启一路来自于EC,一路是由ALL_SYS_PWRGD_PMIC直连而来,修的心累了就没有查后边这条来源,还是师弟说了帮我参考下,查了这个来源,是由U20发出来的,查其条件 再往上查其来源 ,又要换芯片,我晕了,不换了,曾经在船长讲课的时候也有人说过,这两个供电直接由1.05V直连供给也可以,这个也是5V待机短路的后遗证,直连过去后,上电看电流已经是产生了核心供电了,装好测试亮机图上个 ,中间还刷了个C口PD协议程序刷的是HS450_NM_D231_SVT REV1.0 U49-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此程序正常,刷了后C口升压后待机电流稳定在50MA左右,钱赚的不多,但经验是无价的 换下的芯片上个图

 会员925150100鑫豆2026-5-19 21:30
 会员483500100鑫豆2026-5-17 15:57
 会员578591100鑫豆2026-5-16 19:00
 会员868290100鑫豆2026-5-14 17:58
 会员21755100鑫豆2026-5-2 13:26

你的名字:)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发的好详细啊,必须是精华!!

网友:
楼主,维修的快速,分享的也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A:
十代 十一代的U有时候真的修得头疼,再加上资料少,12代的还没有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代 十一代的U有时候真的修得头疼,再加上资料少,12代的还没有修到

12代的在保  没机会修  除非人为或进水

网友:
坏这么多我就放弃了,定一次芯片3-4天

网友B:
5V短路,一般相关的芯片会一起带走。但桥和CPU不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短路,一般相关的芯片会一起带走。但桥和CPU不会挂。

单U  最怕的是3.3短路    有桥的换桥   没桥的盖白布抬走

网友C:
“显卡核心供电芯片、两驱动芯片、显存供电芯片通通烧坏”显卡没挂?

网友D:
11代报价300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代报价300也是醉了

以为捡钱  结果是血亏  就这还跟我说贵  学校里面拿出来的  具体给别人报价多少咱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核心供电芯片、两驱动芯片、显存供电芯片通通烧坏”显卡没挂?

搞过BIOS了,就让同行自己头疼去吧,看进系统的电流是没挂的

补充内容 (2023-4-16 13:19):
后续来了  ,进系统检测不到独显 ,经过测量PEXVDD 1伏供电芯片也是坏的,显存供电有,不代表可以认到显卡

网友:
300太低了,最少500起

网友:
遇到过几次了,这个tps65994导致的不升压在hs450的板子上,有amd和intel的几个版本都特么的5v烧一大片

网友:
                      报价太低了

网友:
按以往情况报的,没有通测全板供电阻值  报的价  同行的,所以低  以后吸取教训

网友E:
含泪这个词用得好 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含泪这个词用得好 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

扣掉芯片一百多大洋,十一代还是C口的,没亏,赚的太少,精力花的不小

网友:
楼主的技术 真厉害

网友:
价格实在太低了,维修的欲望都没了

网友:
都比较难处理

网友:
真不容易    这么复杂 能修好 相当不错了

网友F:
显卡没挂说明运气还很不错

网友:
修起来都是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没挂说明运气还很不错

我后面修别的机器捎回个PEXVDD芯片,给换了,供电出来 了,显卡也修复了

网友G:
TPS65594AD不带程序吧?小苏买了全新70块,原版驱动电压22,换了买的后只有13.5.

网友:
引用 网友G:
TPS65594AD不带程序吧?小苏买了全新70块,原版驱动电压22,换了买的后只有13.5.

38块钱的照样用,别买70-85块的

网友:
很好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图纸怎么没,楼主把图纸份上

网友(2023-09-06):
那你这不是亏了   报了三百五  成本就200    这种机子 修纯利润没有个300  即使修好 心都在滴血

网友(2023-10-09):
主板上写着料

网友:
重植下CPU,都得收300

网友(2024-09-28):
NM-D231 图纸与点位

HS450 NM-D231 MB BoardView.tvw

网友:
NM-D231 图纸

HS450 NM-D23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