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一张显卡,进系统不亮。

楼主(2023-04-14):
显卡修好后,用hdmi接口进入系统桌面的时候会直接黑屏,无信号。
只有到系统桌面这一步会直接黑屏,可以看到bios以及加载的画面,其他接口全部正常点亮,功能、性能也正常。
请问一下有老师傅遇到这种情况吗,是hdmi的电路负载有问题还是核心那边虚焊了。
最近有点事,显卡还放着,没有检修。

网友:
测显存报错不。

网友A:
核显带着,进gpuz,看下显示接口的配置,是4/5接口还是三接口的是否bios刷错,bios没错的话,那么查硬件,检查hdmi的时钟数据的一对线,上的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显带着,进gpuz,看下显示接口的配置,是4/5接口还是三接口的是否bios刷错,bios没错的话,那么查硬件, ...

GPUZ怎么看显示接口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Z怎么看显示接口配置?

gpuz,点 高级 菜单,里面有下拉框

网友:
甜甜圈多跑一会,然后跑显存测试。一般进系统黑屏都是显存不良。

网友:
你会重装系统吧?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 如果可以显示就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C:
除了HDMI外,不是还有其它几个输出接口吗?换一下接口先排除是不是同样问题。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先收藏,有结果再看看

网友:
biOS不对也可能会这样

网友:
可以尝试恢复一下原厂bios试试看

网友:
这张卡我还没看呢,最近要搬家了,这一张卡的情况是hdmi接口进系统会黑屏,其他的接口全部是正常量使用的,进系统也是能跑测试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HDMI外,不是还有其它几个输出接口吗?换一下接口先排除是不是同样问题。不就一目了然了

这张卡我还没看呢,最近要搬家了,这一张卡的情况是hdmi接口会黑屏,其他的全部是正常量使用的,进系统也是能跑测试压力的。

网友:
这张卡我还没看呢,最近要搬家了,这一张卡的情况是hdmi接口会黑屏,其他的全部是正常使用的,进系统也是能跑测试压力的。

网友:
先刷BIOS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