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win10蓝屏

楼主(2023-04-14):
win10 进系统几分钟蓝屏 苹果系统可用 但是会提示报错
win10
苹果

网友:
两个系统都出错肯定硬件有问题,先扫内存了

网友:
排查 硬盘 内存 cpu

网友:
硬件有坏的,一个一个排查了

网友:
先看下机器有声音没,有声音简单没声音麻烦

网友:
一般CPU问题

网友:
碰到过接适配器正常,单电池蓝屏

网友:
win那个错误是内存管理报错,大概率运行内存芯片有挂的

网友:
内存坏了,准备收拾收拾干吧

网友:
和硬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