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接修坛友发来的4块surface Pro5二修主板

楼主(2023-04-14):
最近这段时间接修了许多坛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机器,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坛友发来的4块主板的维修过程,这4块主板呢分别标注的是两块没声音,一块有杂音,还有一块不开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第一块,不开机:

第二块,没声音:

第三块,声卡坏:

第四块写的有杂音,但是实测是没有杂音的。

下面进入维修环节:

先从简单的开始把,第一台不开机:
可以看到EC位置是被焊过的,加焊还是换过还不太清楚:

对着主板各大电感一顿打值,发现并没有明显短路,于是接电触发,可以看到,待机是正常的,但是点开机点的时候,并没有触发动作:

想着EC被焊过,不管了先换一个EC试试吧:

换完EC再次触发,发现有动作了,但是电流只到0.2就上不去了:

打值发现声卡供电5V短路了:

这热成像真的是狗,这个时候给我玩这个:

上松香大法居然没有化掉的地方,有点邪门,搞我。:

拿出点位随便点了两下,好像没去太多地方,于是决定拆掉声卡:

拿掉声卡还是短路,有些尴尬,误伤友军,那我要认真了

打开电路图,心里基本已经有了答案了:

图中所述的这个电容拆下来主板阻值就正常了,可以量到阻值为0了:

是图中所述这个电容,上面那个电容看似融化了,其实是加松香的时候溅了一滴焊油上去,下面那个才是短路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裂了,但是没看到松香化,不然可以省好多事:

重植一下声卡准备焊回:

测试声音也有了:

但是麦克风没有波形,于是再次看一下主板发现麦克风供电电感糊了:

换一个电感之后,可以看到麦克风有波形了:

第一台所有故障到这里就修完了。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机器开始的故障估计是声卡电容短路了,一修的时候EC被吹死了,应该是这样……

再来看第二台,没声音:

进到系统发现喇叭红色“x”:

设备管理器没有声卡:

当我装上散热架,准备再次开机测量具体问题的时候,发现这主板死活是0.5左右掉电,再也开不起来了:

我丢要赔主板了么,我啥也没做呀,倒是主板上被修的到处都是焊油,我不服……
这个时候就要从被动过的地方下手了,拆下声卡,发现是被重植过的,从这个大点来看,估计是有连锡,可是托平焊盘再次上电还是掉电:

当我不经意撕下这个贴纸之后,我知道我被埋伏了……:

更换完EC之后,这台机器终于每次都能成功开机了,我都差点激动哭了

那继续修声音吧,从料板拆一个声卡芯片重植之后装了上去。然后发现还是没有声音,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于是拿着料板一顿比对,发现如点位中所述两个电阻不见了,一定是来埋伏我的:

补完电阻之后,终于完工了,声音也有了,也能稳定开机了:

至此维修结束,这个机器我真怀疑是来埋伏我的,还好我稳得一批,这种主板,只要有价值,哪有修不好的呢

来看第三台,描述没声卡,还是和上面的一样,喇叭红色x,设备管理器找不到声卡:
略微看了一眼,我有点慌,周边好多件都被焊的歪扭七八了: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先把声卡拆下来先换掉,拆下声卡后,把周边的原件涂上焊油重新归位:

从料板找一个声卡重新植锡换了上去,但是进到系统还是没有声音,于是我一番仔细观察发现这里腐蚀掉件了:

20cm的飞线了解一下:

再来看一下细节近景:

再次接电测试,声音已经正常了:

但是我却发现这个DP接口有时候不显示,于是又更换了一个DP接口:

这里外接也能每次都正常显示了:

到这里,第三台机器的维修也就结束了。总结一下,就是腐蚀了,修了,没修好,周边的件戳跑偏了,还有就是腐蚀断线掉件了。
还好有我在,此次维修成活率100%,勉强通过考核……:lol

大家有批量的板子都可以发过来,我surface 全系列都能修,量大的话,价格都好说……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还有免费下载分没用出去的小伙伴,加个分吧。加了你的分不会少,但是我的会变多呀……:lol

谢谢大家!!!

网友A:
大哥这个技术确实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技术确实不错!

你这个地址也不错呀,欧洲和中东地区。真的假的?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这广告可以哈哈

网友:
哈哈,有人只看广告,有人只看帖子,有人帖子和广告一起看,你是哪种?

网友C:
楼主修这三块板子可谓是一波三折啊,一共磨了几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这三块板子可谓是一波三折啊,一共磨了几天啊?

三块断断续续修了一天多点时间吧,正常surface 机器都是秒的,磨几天岂不显得我很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地址也不错呀,欧洲和中东地区。真的假的?

我是在米兰啊,平时就修修电脑手机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米兰啊,平时就修修电脑手机什么的

告诉我,是不是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我没出过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米兰啊,平时就修修电脑手机什么的

价格怎么样呢?我看友管英国一个博主,买了个8250u,他不懂。说那个拆机重置的u是弯的。说花了150gbp买的要退货。要不然风险太大了,他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怎么样呢?我看友管英国一个博主,买了个8250u,他不懂。说那个拆机重置的u是弯的。说花了150gbp买的要退货。要不然风险太大了,他伤不起。

也是大陆的卖家给他发的货。里面还放了一个卡片,上面写着,you are a customer, we love.但好像跟老外的语言习惯不符合,他说,ah,it's a strange 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怎么样呢?我看友管英国一个博主,买了个8250u,他不懂。说那个拆机重置的u是弯的。说花了150gbp买的要退货。要不然风险太大了,他伤不起。

其实那个CPU上Bga焊台加热自动就变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怎么样呢?我看友管英国一个博主,买了个8250u,他不懂。说那个拆机重置的u是弯的。说花了150gbp买的 ...

米兰价格一般给散客修电脑主板60-80起,苹果的100-180起吧,装系统30-40
店口维修的话普通电脑40起,苹果60-80起
都是欧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是不是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我没出过国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倒是不至于,就是欧洲像样点的国际机场都有中文的标志牌,大商店里面都有会说中文的店员

网友:
老司机果然厉害 哈哈

网友E:
一看就知道,大哥身经百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知道,大哥身经百战,

nonono,至少也有千战,万战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厉害

网友F:
给力啊,我看到微软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力啊,我看到微软就头疼,

看到微软就接,搞不了发过来,我都能搞,大家一起赚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x

网友(2023-11-30):
仔细看了一下,瞎吹牛逼。第二台c4009短路,换后说掉件的,松香撒的那张图片上,两电阻明明白白的在上面呢。

网友:
不错,我花了300豆买后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