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显卡风扇问题

楼主(2023-04-14):
手头有片双风扇显卡hd7870 此卡插主板上只有一个风扇转 取下风扇用可调电源测试 两个风扇都正常转
这两个风扇几根线都是串在一起的 没有道理一个转一个不转啊 最后说下那个不转的风扇在开机和关机的时候会抖动一下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并在一起吧?串一起容易一个不转

网友:
风扇老化了,电压低转不起来。

网友:
防接反二极管老化还没击穿,高电压大电流还能导通

网友:
风扇的芯片可能坏了。
采用的是四针的风扇,是有一个控制电路的,可调电源是可以强行启动的,但是不可调速。
正常是不转的,但是可调电源可以转,但是最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