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570 板号LA-F115P开机不显示电流0.27A掉电维修

楼主(2023-04-14):
戴尔5570 板号LA-F115P开机不显示,按开关触发后电流跑0.27A后掉电,经验看能跑电流,好像是BIOS问题,于是下载了几个BIOS刷了多次,故障还是一样的。
看来不行了,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查啊,于是查了各项电压,发现触发后CPU电感没有电压。看来不是CPU挂了,就是CPU供电挂了。于是下载了图纸,查CPU供电控制芯片是NCP81218,芯片的开启电压EN有高电平,但是输出到场效应管的是低电平。查芯片供电VCC,非常小的0.1V。PRZ57的+5VALW有5V。看来是NCP81218芯片内部短路。发了一个芯片换了换上,开机电流正常,显示屏也点亮了。高兴的把机器安装好了,开始烤机。等客户来取时发现死机了,强制关机再开,又不亮了。
难道芯片又挂了?不应该 啊,是不是没有焊接后,散热不行啊,于是用风枪又出了一次,仔细检查焊点,再开机,又亮了。但是好事多磨,一会又死机了。
放显微镜下看,发现PRZ57电阻上有个小点,再量电阻,居然有十多欧,这个电阻应该是2欧。看来芯片短路后把电阻烧坏了,于是直接飞线。开机OK,看电视2小时完全正常。

网友A:
不是应该先查电阻再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先查电阻再换芯片吗

受教!

网友B:
真想不到最后是一个电阻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我还以为cpu挂了

网友C:
cpu供电出问题,en有的话,一是上下管,二是驱动芯片,还有就是2.2电阻,tonset,基本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D:
没有显微镜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想不到最后是一个电阻的问题    学习了

芯片短路烧坏了电阻,而不仅仅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显微镜怎么办

理论上应该会使芯片的vcc电压不够,但我的确没有想到。电脑死机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出问题,en有的话,一是上下管,二是驱动芯片,还有就是2.2电阻,tonset,基本就这几个东西

弱弱的问一下 tonset 是哪儿啊

网友:
难道不是保险电阻。没保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