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73S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3-04-14):
华硕的经典老机玩家国度G73S,经过几次大修后,依然很流畅,这几天经常发现出现AC电压和电池切换。电池也不能正常充电,今天直接发现电池电量是零,直接关机了,拔掉电池,开机正常。
一开始以为电池不行了,拆开电池,强行用可调电源充电,一小时后安装上电脑上,显示电量64%,用电池可以开机使用,但还是不能充电。
下午没事了,拆开主板检查,下载了一个点位图,充电控制芯片是,查23脚CHG_ENBLE开启电压,0.76V不停跳变,看了不是充电芯片就是EC芯片有拉低。断开PL8801,发现EC端3.3V稳定,MB39A132的23脚电压为0,看来是芯片有问题了,检查芯片的1脚供电,也是15V到19v 跳变。检查PR8834的两端,发现问题了,一端电压19V稳定,一端电压调班。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1欧,看来电阻变质了,直接飞线吧。接上电池和电压,充电电压立刻2A。维修成功。呵呵,这个虽不见效益,但是也是积累了一些经验。

(0)点位 ASUS G73SW MB R2.0 BOARDVIEW.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