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拆焊BGA

楼主(2023-04-14):
业余爱好维修,维修量很少,工具不能太高大上,也买了卡达853B预热台,类似热风枪,买了风枪支架固定上面的热风枪手柄。都说要三温区我只两温区,大面积加热去掉了试了下也没有让主板变形,先用预热台90度预热两分钟,再上下一起加热至180度,保持1分钟左右,最后升温,下面265度,上面255度,保持1分钟,轻松取下芯片,发现主板没有变形鼓包,焊点也很漂亮。上面不超过260是不会坏芯片的吧。
冒烟是因为我用电胶布在芯片下面固定测温头测下面板子的温度,达到199度电胶布熔化冒烟。这个以后要用锡箔纸。

网友:
我想这个与BGA返修台应该也差不多,只是不能自动化,全靠手动设置速度慢些。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都是在练手的

网友:
容易焊坏芯片

网友:
拆个芯片还是简单的,就是座子没法搞

网友:
平时维修量不多也是这样的配置

网友:
给力、。。。 但是温度控制差一些

网友:
厉害了,我以前用电陶炉,那玩意儿不能调温度,直接烧糊主板

网友:
你这是拆的老主板上的南桥,,,你试试新板看还是这样吗

网友:
你很棒很厉害

网友:
边上电容都黄了,没坏吗

网友:
我想这个与BGA返修台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学习学习,兼职搞一搞

网友:
我都是在后半段设置280度,但是基本在中途220度还在加热时候我就取下芯片了,因为也是很少用到,所以也是自己大概摸索出来的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