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诊断卡3241

楼主(2023-04-14):
电脑不开机,键盘灯不亮,原因是想加装一个杂牌的内存条,插进之后就开不了机了,换了也不行,电源换过了,硬盘换过了,内存条过了,怎么用万用表测主板呀
开不了机
不开机
电脑
电脑不开机

网友:
拆了 单根试 两个接口两根内存条都分别试试 不行就报个远程班吧

网友:
高BOSS,或者换主板,然后远程班

网友:
杂牌内存的问题。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其实我不知道这种诊断卡怎么读?我之前一般都是两位的或者四位中有两个两位是一样的,这个是四位不一样的怎么读呢?

网友:
应该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断电重置bios。

网友:
扣电池看看,清bios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