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乐Derler T1-pro 240G SSD固态硬盘修复/开卡一例 SM2258XT_HY3D-V4_PKGR0404A

楼主(2023-04-15):
同事固态硬盘坏了,不能格式化,不能删除资料。帮其更换了硬盘后,把它带回了家。它的真容如下:
1、
2、这个SSD硬盘设计没有螺丝的,从后面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后,如图找到ROM点,到时要短接才认一个1024M的盘。这个主控和FLASH 分别是:sm2258xt G AB 和hynix DL 19059GH1J1(查到芯片是海力士的)。网上找了一下很多都说没有这一套的开卡工具,我后面会上附件。

3、短接此处量产、开卡:

4、打开软件,选上面第二个选项卡,如图:

5、选软件上面的第一个选项卡,然后操作如图

网友A:
问问芯片是海力士的什么ID或者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问芯片是海力士的什么ID或者型号

固态坏了,查到海力士,是量产工具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态坏了,查到海力士,是量产工具看到的

能开H27QEG8M2B8R这个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开H27QEG8M2B8R这个芯片吗?

样子一模一样,基本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样子一模一样,基本都可以

还是不行,能检测是2个存储芯片的,但只能开出一半,开出才60g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能检测是2个存储芯片的,但只能开出一半,开出才60g

那可能你的和我的不一样了

网友C:
不一样的板子一样的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的板子一样的开发

你的是什么板子,发个型号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2023-06-17):
有用吗这个试试在说

网友:
感谢楼主,成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