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8628e代换ite8620e

楼主(2023-04-15):
技嘉ite8628e代换ite8620e亲测可用

网友A:
代换以后需要刷bios,必须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换以后需要刷bios,必须刷

刷特制的BIOS,还是刷官网BIOS就可以?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B:
刷特制的BIOS,还是刷官网BIOS就可以?

刷官网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