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系统的锥螺纹、管螺纹,以及密封注意问题

楼主(2023-04-15):
管螺纹对于刚接触的人来说可能比较乱, 以前的标准, 各国的标准, 一家一个样, 跟和稀泥一样, 剪不断理还乱, 这里我给大家理一下管螺纹.1.先记住典型的管螺纹上边说的很多,都是泪,能记住吗?记不住的话,就先记住常用的3种管螺纹吧!a. 55°密封管螺纹。(R牙,也就是PT牙)
简介:PT牙为英制锥螺纹,密封中最常用。多用在欧洲和英联邦国家,其实在台湾日本JIS规范也走英制规范,而中国其实也是使用英制螺牙。属惠氏螺纹家族。牙型角为55°螺纹锥度:1:16螺纹代号: 分2种配合方式 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RP RC R1 R2这样的标注,其它这都是对的!①圆柱内螺纹(RP)+圆锥外螺纹(R1)②圆锥内螺纹(RC)+圆锥外螺纹(R2)国家标准:可查阅GB/T7306-2000。密封介质:螺纹连接中可以缠生料带,也可以涂密封胶。
b. 60°密封管螺纹(NPT牙)
简介:NPT就是一般用途的美国标准锥管螺纹。其中N表示National(American)美国国家标准,P表示PIPE管子,T表示TAPER锥形,这种管螺纹在北美地区常用,或在使用ANSI规范中经常看到。牙型角为60°螺纹锥度:1:16。螺纹代号:NPT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c. 55°非密封管螺纹(G)
简介: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牙型角为55°螺纹代号:G①螺纹公差等级代号对外螺纹分A、B两级进行标记;②内螺纹不标记公差等级代号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2. 依螺纹用途不同可分为1、国际公制标准螺纹(InternationalMetric Thread System):我国国家标准CNS采用之螺纹。牙顶为平面,易於车削,牙底则为圆弧形,以增加螺纹强度。螺纹角为60 度,规格以M表示。公制螺纹可分粗牙及细牙二种。表示法如M8x1.25。(M:代号、8:公称直径、1.25:螺距)。2、美国标准螺纹(AmericanStandard Thread):螺纹顶部与根部皆为平面,强度较佳。螺纹角亦为60度,规格以每英寸有几牙表示。此种螺纹可分为粗牙(NC);细牙(NF);特细牙(NEF)三级。表示法如1/2-10NC。(1/2:外径;10:每寸牙数;NC代号)。3、统一标准螺纹(UnifiedThread):由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共同制订,为目前常用之英制螺纹。螺纹角亦为60度,规格以每英寸有几牙表示。此种螺纹可分为粗牙(UNC);细牙(UNF);特细牙(UNEF)。表示法如1/2-10UNC。(1/2:外径;10:每寸牙数;UNC代号)4、V形螺纹(Sharp VThread):顶部与根部均成尖状,强度较弱,亦坏不常使用。螺纹角为60 度。5、惠式螺纹(WhitworthThread):英国国家标准采用之螺纹。螺纹角为55度,表示符号为”W”。适用於滚压法制造。表示法如W1/2-10。(1/2:外径;10:每寸牙数;W代号)。6、圆螺纹(KnuckleThread):为德国DIN所定之标准螺纹。适用於灯泡、橡皮管之连接。表示符号为”Rd”。7、管用螺纹(PipeThread):为防止泄漏用的螺纹,经常用於气体或液体之管件连结。螺纹角为55度,可分为直管螺纹代号为”P.S.、N.P.S.”和斜管螺纹代号为”N.P.T.”,其锥度为1:16,即每尺3/4 寸。8、方螺纹(SquareThread):传动效率大,仅次於滚珠螺纹,而磨损后无法用螺帽调整,为其缺点。一般用於虎钳之螺杆及起重机之螺纹。9、梯形螺纹(TrapezoidalThread):又称爱克姆螺纹。传动效率较方螺纹稍小,但磨损后可用螺帽调整。公制之螺纹角为30 度、英制之螺纹角为29度。一般用於车床之导螺杆。表示符号为”Tr”。10、锯齿形螺纹(ButtressThread):又称斜方螺纹,只适於单方向传动。如螺旋千斤顶、加压机等。 表示符号为”Bu”。11、滚珠螺纹:为传动效率最好之螺纹,其制造困难,成本极高,乃用於精密之机械上。如数控工具机之导螺杆。 NPT螺纹简要尺寸 NPT代表美国标准管螺纹(National Pipe Tapered) ,NPTF则是干密封式美国标准管螺纹。两者基本牙型是一样的,不同点是:· 螺纹牙高不一样。NPT可能有过盈也可能有间隙,但NPTF没有间隙;· NPT内外螺纹均为圆锥,而NPTF外螺纹是圆锥,内螺纹则有圆锥、圆柱两种;· NPT有右旋也有左旋,NPTF只有右旋一种旋向。NPTF NPTM螺纹是什么意思?NPT: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美国管螺纹。F:Female内螺纹。M:Male外螺纹。3.关于其它螺纹3.1 英寸制统一螺纹的识别英寸制统一螺纹,在英寸制国家广泛采用,该类螺纹分三个系列:粗牙系列UNC,细牙系列UNF,特细牙系列UNFF,外加一个定螺距系列UN。标注方法:螺纹直径—每英寸牙数系列代号—精度等级示例:粗牙系列 3/8—16UNC—2A细牙系列 3/8—24UNF—2A特细牙系列 3/8—32UNFF—2A定螺距系列 3/8—20UN—2A第一位数字3/8表示螺纹外径,单位为英寸,转换为米制单位mm要乘以25.4,即3/8×25.4=9.525mm;第二、三位数字16、24、32、20为每英寸牙数(在25.4mm长度上的牙数);第三位以后的文字代号UNC、UNF、UNFF、UN为系列代号,最后两位2A为精度等级。2 、55°圆柱管螺纹的转化55°圆柱管螺纹,来源于英寸制系列,但米制和英寸制国家均广泛采用,用于输送液体经、气体和安装电线的管接头与管子的联接,然而,各国的代号不同,应按下表(对照表)中的国外代号转化为我国代号,现将各国的55°圆柱管螺纹代号列于下表。国别 代号中国 G日本 G、PF英国 BSP、BSPP法国 G德国 R(内螺纹)、K(外螺纹)前苏联 G、TPУБISO Rp3、55°圆锥管螺纹的转化55°圆锥管螺纹,是指螺纹的牙型角为55°、螺纹具有1:16的锥度。该系列螺纹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它的代号,各国规定不同,见下表。按下表中的国外代号转化为我国代号。国别 代号中国 ZG、R(外螺纹)英国 BSPT、R(外螺纹)、Rc(内螺纹)法国 G(外螺纹)、R(外螺纹)德国 R(外螺纹)日本 PT、RISO R(外螺纹)、Rc(内螺纹)4、60°圆锥管螺纹的转化60°圆锥管螺纹是指牙型角为60°、螺纹锥度为1:16的管螺纹,此系列螺纹在我国机床行业和美国、前苏联应用。它的代号,我国过去规定为K,后来规定为Z,现在改为NPT。螺纹代号对照表见下表。国别 代号中国 Z(旧)NPT(新)美国 NPT苏联 B5、55°梯形螺纹的转化梯形螺纹是指牙型角为30°的米制梯形螺纹。该系列螺纹,国内外比较统一,其代号也相当一致,螺纹代号见下表。国别 代号中国 T(旧)Tr(新)ISO Tr德国 Tr前苏联 Tr总结:对于锥螺纹记住3个典型就可以了, 对于密封螺纹那就是英制里的Rc圆锥内螺纹, 美制的NPT圆锥内螺纹, 对于非密封螺纹那就是直管G螺纹.

公制螺纹大家经常用,比如M8螺纹大小8mm,一般有标注螺距和细牙比较容易理解。

管螺纹就比较复杂,古今中外标准众多,很容易混淆,日常中有时候用起来也比较乱七八糟,在不太重要的场合或系统压力不大,不会有什么事。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使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锥/管"和“直/管”两种配合。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直径比公称直径大。管螺纹为英制螺纹,1/4,1/2,1/8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英寸等于8分,1/4英寸就是2分,以此类推。

G 就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Rc.

最容易混的是密封和非密封的区别,如图牙型是不同的。

螺纹是直的

螺纹1:16锥度

因两者公差带的不同,是不可以互换的。

管螺纹公差带

下面是几种管螺纹详细对比,非常全面非常详细了。

管螺纹对比表格

既然作为密封用途的管螺纹,其密封主要依赖于内外螺纹在牙顶、牙底和牙侧的完全密合。任何部位的间隙都会造成泄漏,因此必须在旋紧的过程中使内外螺纹本身的材料产生一定的变形,以填补这些间隙。

接头

基于上述情况,管螺纹的密封性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配合方式。

圆柱内螺纹/圆锥外螺纹:易于实现密封,是因为扭紧时扭紧力矩集中于内外螺纹的一环上,使之处于过盈状态并产生变形。但也存在易于破坏的缺点。常用于低压静载的场合。

2.圆锥内螺纹/圆锥外螺纹:螺纹副同时在整个锥面上接触,扭紧时受力不均匀,加之受到多个要素一致性不好的影响,很难实现完整的密合。但是一旦实现密封后不易被破坏。常用于高压变载场合。

3.材料硬度。内外螺纹采用不同硬度的材料时更容易实现密封。

4.几何尺寸。加工精度影响密封性能,连接不上也有可能。

对丝接头

5.填料。锥螺纹只能采用填料密封, 通常材料有PTFE生胶带,麻丝,螺纹密封胶

密封胶

生料带

6.使用端面密封等。比如非密封管螺纹可以通过端面组合垫或者O型圈实现密封。

密封圈

一、螺纹种类

  • 按牙型可分为三角形、梯形、矩形、锯齿形和圆弧螺纹;
  • 按螺纹旋向可分为左旋和右旋;
  • 按螺旋线条数可分为单线和多线;
  • 按螺纹母体形状分为圆柱和圆锥等。

二、螺纹的要素

螺纹包括五个要素:牙型、公称直径、线数、螺距(或导程)、旋向。

1. 牙型

在通过螺纹轴线的剖面区域上,螺纹的轮廓形状称为牙型。有三角形、梯形、锯齿形、圆弧和矩形等牙型。

螺纹的牙型比较:

2. 直径

螺纹有大径(d、D)、中径(d2、D2)、小径(d1、D1),在表示螺纹时采用的是公称直径,公称直径是代表螺纹尺寸的直径。

普通螺纹的公称直径就是大径。

外螺纹(左) 内螺纹(右)

3. 线数

沿一条螺旋线形成的螺纹称为单线螺纹,沿轴向等距分布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螺旋线形成的螺纹称为多线螺纹。

单线螺纹(左) 双线螺纹(右)

4. 螺距和导程

螺距(p)是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导程(ph)是同一条螺旋线上的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单线螺纹时,导程=螺距;多线螺纹时,导程=螺距×线数。

5. 旋向

顺时针旋转时旋入的螺纹称为右旋螺纹;

逆时针旋转时旋入的螺纹称为左旋螺纹。

左旋螺纹 右旋螺纹

三、螺纹的标记

(1)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用得最广泛,螺纹紧固件( 螺栓、螺柱、螺钉、螺母等零件)上的螺纹一般均为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分粗牙普通螺纹细牙普通螺纹。细牙普通螺纹多用于精密零件和薄壁零件上。

在螺纹的标记中,细牙普通螺纹的螺距必须注出,而粗牙普通螺纹的螺距一般不标注。

普通螺纹的标记由五部分组成:

1) 特征代号

M (表示普通螺纹)

2)尺寸代号

尺寸代号:公称直径×螺距(多线螺纹的导程和螺距均要注出,单线粗牙普通螺纹螺距不标注)。

“M10”表示公称直径为10 mm、螺距1.5 mm的单线粗牙普通螺纹。

“M10×1”表示公称直径为10mm、螺距为1 mm的单线细牙普通螺纹。

2)普通螺纹的公差带代号

由公差等级(数字)和基本偏差(外螺纹用小写字母、内螺纹用大写字母表示)所组成,例如5g6g、6g、6H、7H。

当螺纹中径公差带与顶径公差带代号不同时,需分别注出,如:M10-5g 6g

当中径与顶径公差带代号相同时,只注一个代号,如:M10×1-7H

公差带代号为 6g 或 6H(公称直径≥ 1.6mm)时不标注。

3)普通螺纹的旋合长度

有长、中、短三种,分别用代号L、N、S表示。

M10-5g6g-S 为短旋合长度的螺纹

M10-7H-L为长旋合长度的螺纹

当螺纹为中等旋合长度时,代号N不标注。

当特殊需要时,可注明旋合长度的数值。

M20×2-5g6g-40

4)旋向代号

左旋时标注LH,右旋时不标注。

M10-7H-L-LH为左旋螺纹

M10-7H-L为右旋螺纹

(2)管螺纹

管螺纹一般用于管路(**、油管、煤气管等)的连接中。管螺纹的标记用指引的方法标注,指引线指到螺纹的大径上。

管螺纹的标记:

由螺纹特征代号、尺寸代号和旋向组成。尺寸代号不是螺纹大径的大小,而是管子的通径(英制)大小。标记中未注写旋向的均为右旋。

55°非密封管螺纹的标记示例:

G: 非密封管螺纹的螺纹特征代号;

G3/4: 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右旋圆柱内螺纹;

G3/4A或G3/4B: 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右旋圆柱外螺纹, 标记中的A和B是螺纹中径的公差等级;

G3/4LH和G3/4A-LH中的LH表示左旋螺纹,二者构成的螺纹副仅标注外螺纹的标记代号。

55°密封管螺纹的标记示例:

Rp3/4LH: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左旋圆柱内螺纹;

Rc3/4: 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右旋圆锥内螺纹;

Rp/R13/4 LH和Rc/R23/4:内螺纹与外螺纹旋合构成螺纹副。

Rp :密封圆柱内螺纹的螺纹特征代号;

Rc :密封圆锥内螺纹的螺纹特征代号;

R1 :与圆柱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

R2 :与圆锥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

(3)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

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常用于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丝杠上。 梯形螺纹工作时牙的两侧均受力,而锯齿形螺纹在工作时是单侧面受力。

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的标记与普通螺纹类同。

梯形螺纹的标记示例:

Tr40×7LH-7e, 梯形螺纹(螺纹特征代号为Tr), 公称直径φ40 ,单线,螺距7,左旋,中径公差带代号7e;中等旋合长度。 注意: 只标注中径公差带代号,旋合长度只有两种(代号N和L),当中等旋合长度时,N省略不注。

当螺纹为多线螺纹时,标记为:

Tr40×14(P7)-7e , 其中“14”为导程,“7”为螺距,双线螺纹。

梯形螺纹的螺纹副表示为:Tr40×7-7H/7c, 内螺纹的公差带在前,外螺纹的公差带在后,二者之间用“/”分开。

四、螺纹加工

1、攻螺纹与套螺纹

攻螺纹:

用丝锥在孔中加工出内螺纹的加工方法,称为攻螺纹。

底孔直径的计算公式:根据材料的塑性大小来考虑。

对于钢件和塑性大的材料:D孔=D-P

D孔:螺纹底孔钻头直径

D:内螺纹大径

P:螺距

例:我们要在钢件上攻M10螺纹计算底孔直径是多少?

根据公式D孔=D-P=10-1.5=8.5mm

对于铸铁和塑性小的材料:D孔=D-(1.05~1.1)P

例:我们要在铸铁上攻M10螺纹时的底孔直径是多少?

根据公式D孔=D-(1.05-1.1)×1.5=8.35~8.42mm

套螺纹:

用板牙在圆杆或管子上切削 出外螺纹的方法称为套螺纹。

圆杆直径的计算公式:d杆=d-0.13P

d杆:套螺纹前圆杆直径,mm

d:螺纹大径,mm

p:螺距,mm

例:我们要制作M10的螺杆,所用圆杆直径是多少?

应根据公式d杆=d-0.13P

=10-0.13×1.5=9.8mm

2. 车螺纹

车外螺纹与车内螺纹

国外常用英制螺纹标准和我国常用螺纹标准表格

国外常用英制螺纹的代号、名称和标准号

标记代号名称(或用途)国别及

标准号备注B.S.W.标准惠氏粗牙系列,一般用途圆柱螺纹英国标准

BS84牙型角为55°的英制螺纹B.S.F.标准惠氏细牙系列,一般用途圆柱螺纹Whit.S附加的惠氏可选择系列,一般用途圆柱螺纹Whit惠氏牙型的非标准螺纹UN恒定螺距系列的同一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1标准牙型(牙底是平的或随意倒圆的)的内、外螺纹UNC粗牙系列的同一螺纹UNF细牙系列的同一螺纹UNEF超细牙系列的同一螺纹UNS①特殊系列的同一螺纹UNR圆弧牙底恒定螺距系列的同一螺纹圆弧牙底的UNR、UNRC、UNRF、

UNREF、UNRS只用于外螺纹而

没有内螺纹

UNRC圆弧牙底粗牙系列同一螺纹UNRF圆弧牙底细牙系列同一螺纹UNREF圆弧牙底超细牙系列同一螺纹UNRS圆弧牙底特殊系列同一螺纹NPT②一般用途的锥管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20.1

牙型角为60°的英制管螺纹NPSC管接头用直管螺纹NPTR导杆连接用锥管螺纹NPSM机械连接用直管螺纹NPSL锁紧螺母用直管螺纹NPSH软管连接用直管螺纹NPTF干密封标准型锥管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20.3

Ⅰ型PTF-SAE SHORT干密封短型锥管螺纹Ⅱ型NPSF干密封标准型燃油用直管内螺纹Ⅲ型NPS1干密封标准型一般用直管内螺纹Ⅳ型ACME③一般用途的梯形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5

牙型角为29°的英制传动螺纹

①尺寸和公差使用与标准系列相同的公式计算的标准系列之外的所有直径与螺距组合。

②我国的60°圆锥管螺纹GB/T12716-1991与之等效。

③ACME螺纹包括一般用途的和定心的两种配合的梯形螺纹,其中一般用途者与我国标准GB/T5796-1986规定的梯形螺纹的性能相类同。

我国常用螺纹标准

种别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GB/T192 —1981 与ISO68等效

普通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193 —1981 与ISO261等效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196 —1981 与ISO724等效

普通螺纹 公差与配合 GB/T197 —1981 与ISO965/1等效

普通螺纹 偏差表 GB/T2516 —1981 与ISO965/3等效

商品紧固 件的普通螺纹选用系列 JB/T7912 —1999 与ISO262等效

商品紧固 件的中等精度普通螺纹极限尺寸 GB/T9145 —1988 与ISO965/2等效

光学螺纹 光学仪器 特种细牙螺纹 ZBN30006—1988

光学仪器 用目镜螺纹 JB/T8204—1995

光学仪器用短牙螺纹 JB/T5450-1991

紧配合螺纹 过渡配合 螺纹 GB/T1167—1996

过盈配合 螺纹 GB/T1181—1998

小螺纹 小螺纹牙 型 GB/T1505 4.1—1994 与ISO1501等效

小螺纹直 径与螺距系列 GB/T1505 4.2—1994

小螺纹基 本尺寸 GB/T1505 4.3—1994

小螺纹公差 GB/T15054.4-1994

小螺纹极限尺寸 GB/T15054.5-1994

MJ螺纹 MJ螺纹基 本牙型 GJB/T3.1 —1982 ISO5855

MJ螺纹螺 栓与螺母螺纹的尺寸与公差 GJB/T3.2 —1982

MJ螺纹管 路件螺纹的尺寸与公差 GJB/T3.3 —1985

MJ螺纹结 构件的尺寸与公差 GJB/T3.4 —1985

MJ螺纹计 算公式 GJB/T3.5 —1985

MJ螺纹首尾 GJB52-1985

梯形螺纹 梯形螺纹 牙型 GB/T5796 .1—1986 与ISO2901等效

梯形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5796 .2—1986 与ISO2902等效

梯形螺纹 基本尺寸 GB/T5796 .3—1986 与ISO2904等效

梯形螺纹 公差 GB/T5796 .4—1986 与ISO2903等效

梯形螺纹 极限尺寸 GB/T12359—1990

机床梯形 螺纹丝杠、螺母技术条件 JB/T2886—1992

锻钢阀门 用短牙梯形螺纹 JB/TQ374—1985

锯齿形螺纹 锯齿形(3 °、30°)螺纹牙型 GB/T13576.1—1992

锯齿形(3 °、30°)螺纹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13576.2—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基本尺寸 GB/T13576.3—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公差 GB/T13576.4—1992

水压机45 °锯齿形螺纹牙型与基本尺寸 JB2076—1984

管螺纹 用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 GB/T7306 —1987 与ISO7/1等效

非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 GB/T7307 —1987 与ISO228/1等效

60°圆锥 管螺纹 GB/T12716—1991

米制锥螺 纹 GB/T1415—1992

管路旋进 端用普通螺纹尺寸系列 GB/T1414—1978

气瓶专用螺纹 GB/T8335-1998

通用基准 螺纹术语 GB/T1479 1—1993 与ISO5408等效

国家标准规定的标准螺纹标注方法

国家标准规定的标准螺纹标注方法中,第一个字母代表螺纹代号,例如:M表示普通螺纹、G表示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R表示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Tr表示梯形螺纹等。第二个数字表示螺纹公称直径,也就是螺纹的大径。它表示的是螺纹的最大直径,单位为毫米。往后的符号分别是螺距、旋转、中径公差代号、顶径公差代号、旋合长度代号。

M6的意思就是公称直径为6mm的普通螺纹。

英制螺纹牌号表示方法:

(如:3/16-32 UNF-1B)3/16是螺纹大径(外径),以英寸计算,1 inch= 25.4 mm

32是指每英寸有32个螺纹即规定了螺距是多大

UNF是United Fine

Thread,即英制细牙螺纹,有的是UNC,C指的是coarse,即粗牙

1B是公差精度等级,类似的等级还有2A,3A等等

比如:3/16-32

意思就是每英寸长度上有32个牙,因为1英寸等于25.4毫米,那么25.4/32就是螺距,25.4/16*3就是外径。

例:3/16-32unf

螺距P:25.4/32=0.794

外径D:25.4/16*3=4.7625

不会计算也没关系,螺纹表还是会有的,聪明的人都收藏了

网友:
螺纹基础知识大全(全面了解螺纹常识)

一、螺纹种类

  • 按牙型可分为三角形、梯形、矩形、锯齿形和圆弧螺纹;
  • 按螺纹旋向可分为左旋和右旋;
  • 按螺旋线条数可分为单线和多线;
  • 按螺纹母体形状分为圆柱和圆锥等。

二、螺纹的要素

螺纹包括五个要素:牙型、公称直径、线数、螺距(或导程)、旋向。

1. 牙型

在通过螺纹轴线的剖面区域上,螺纹的轮廓形状称为牙型。有三角形、梯形、锯齿形、圆弧和矩形等牙型。

螺纹的牙型比较:

2. 直径

螺纹有大径(d、D)、中径(d2、D2)、小径(d1、D1),在表示螺纹时采用的是公称直径,公称直径是代表螺纹尺寸的直径。

普通螺纹的公称直径就是大径。

外螺纹(左) 内螺纹(右)

3. 线数

沿一条螺旋线形成的螺纹称为单线螺纹,沿轴向等距分布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螺旋线形成的螺纹称为多线螺纹。

单线螺纹(左) 双线螺纹(右)

4. 螺距和导程

螺距(p)是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导程(ph)是同一条螺旋线上的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单线螺纹时,导程=螺距;多线螺纹时,导程=螺距×线数。

5. 旋向

顺时针旋转时旋入的螺纹称为右旋螺纹;

逆时针旋转时旋入的螺纹称为左旋螺纹。

左旋螺纹 右旋螺纹

三、螺纹的标记

(1)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用得最广泛,螺纹紧固件( 螺栓、螺柱、螺钉、螺母等零件)上的螺纹一般均为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分粗牙普通螺纹细牙普通螺纹。细牙普通螺纹多用于精密零件和薄壁零件上。

在螺纹的标记中,细牙普通螺纹的螺距必须注出,而粗牙普通螺纹的螺距一般不标注。

普通螺纹的标记由五部分组成:

1) 特征代号

M (表示普通螺纹)

2)尺寸代号

尺寸代号:公称直径×螺距(多线螺纹的导程和螺距均要注出,单线粗牙普通螺纹螺距不标注)。

“M10”表示公称直径为10 mm、螺距1.5 mm的单线粗牙普通螺纹。

“M10×1”表示公称直径为10mm、螺距为1 mm的单线细牙普通螺纹。

2)普通螺纹的公差带代号

由公差等级(数字)和基本偏差(外螺纹用小写字母、内螺纹用大写字母表示)所组成,例如5g6g、6g、6H、7H。

当螺纹中径公差带与顶径公差带代号不同时,需分别注出,如:M10-5g 6g

当中径与顶径公差带代号相同时,只注一个代号,如:M10×1-7H

公差带代号为 6g 或 6H(公称直径≥ 1.6mm)时不标注。

3)普通螺纹的旋合长度

有长、中、短三种,分别用代号L、N、S表示。

M10-5g6g-S 为短旋合长度的螺纹

M10-7H-L为长旋合长度的螺纹

当螺纹为中等旋合长度时,代号N不标注。

当特殊需要时,可注明旋合长度的数值。

M20×2-5g6g-40

4)旋向代号

左旋时标注LH,右旋时不标注。

M10-7H-L-LH为左旋螺纹

M10-7H-L为右旋螺纹

(2)管螺纹

管螺纹一般用于管路(**、油管、煤气管等)的连接中。管螺纹的标记用指引的方法标注,指引线指到螺纹的大径上。

管螺纹的标记:

由螺纹特征代号、尺寸代号和旋向组成。尺寸代号不是螺纹大径的大小,而是管子的通径(英制)大小。标记中未注写旋向的均为右旋。

55°非密封管螺纹的标记示例:

G: 非密封管螺纹的螺纹特征代号;

G3/4: 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右旋圆柱内螺纹;

G3/4A或G3/4B: 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右旋圆柱外螺纹, 标记中的A和B是螺纹中径的公差等级;

G3/4LH和G3/4A-LH中的LH表示左旋螺纹,二者构成的螺纹副仅标注外螺纹的标记代号。

55°密封管螺纹的标记示例:

Rp3/4LH: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左旋圆柱内螺纹;

Rc3/4: 尺寸代号为3/4的单线右旋圆锥内螺纹;

Rp/R13/4 LH和Rc/R23/4:内螺纹与外螺纹旋合构成螺纹副。

Rp :密封圆柱内螺纹的螺纹特征代号;

Rc :密封圆锥内螺纹的螺纹特征代号;

R1 :与圆柱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

R2 :与圆锥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

(3)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

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常用于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丝杠上。 梯形螺纹工作时牙的两侧均受力,而锯齿形螺纹在工作时是单侧面受力。

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的标记与普通螺纹类同。

梯形螺纹的标记示例:

Tr40×7LH-7e, 梯形螺纹(螺纹特征代号为Tr), 公称直径φ40 ,单线,螺距7,左旋,中径公差带代号7e;中等旋合长度。 注意: 只标注中径公差带代号,旋合长度只有两种(代号N和L),当中等旋合长度时,N省略不注。

当螺纹为多线螺纹时,标记为:

Tr40×14(P7)-7e , 其中“14”为导程,“7”为螺距,双线螺纹。

梯形螺纹的螺纹副表示为:Tr40×7-7H/7c, 内螺纹的公差带在前,外螺纹的公差带在后,二者之间用“/”分开。

四、螺纹加工

1、攻螺纹与套螺纹

攻螺纹:

用丝锥在孔中加工出内螺纹的加工方法,称为攻螺纹。

底孔直径的计算公式:根据材料的塑性大小来考虑。

对于钢件和塑性大的材料:D孔=D-P

D孔:螺纹底孔钻头直径

D:内螺纹大径

P:螺距

例:我们要在钢件上攻M10螺纹计算底孔直径是多少?

根据公式D孔=D-P=10-1.5=8.5mm

对于铸铁和塑性小的材料:D孔=D-(1.05~1.1)P

例:我们要在铸铁上攻M10螺纹时的底孔直径是多少?

根据公式D孔=D-(1.05-1.1)×1.5=8.35~8.42mm

套螺纹:

用板牙在圆杆或管子上切削 出外螺纹的方法称为套螺纹。

圆杆直径的计算公式:d杆=d-0.13P

d杆:套螺纹前圆杆直径,mm

d:螺纹大径,mm

p:螺距,mm

例:我们要制作M10的螺杆,所用圆杆直径是多少?

应根据公式d杆=d-0.13P

=10-0.13×1.5=9.8mm

2. 车螺纹

车外螺纹与车内螺纹

国外常用英制螺纹标准和我国常用螺纹标准表格

国外常用英制螺纹的代号、名称和标准号

标记代号名称(或用途)国别及

标准号备注B.S.W.标准惠氏粗牙系列,一般用途圆柱螺纹英国标准

BS84牙型角为55°的英制螺纹B.S.F.标准惠氏细牙系列,一般用途圆柱螺纹Whit.S附加的惠氏可选择系列,一般用途圆柱螺纹Whit惠氏牙型的非标准螺纹UN恒定螺距系列的同一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1标准牙型(牙底是平的或随意倒圆的)的内、外螺纹UNC粗牙系列的同一螺纹UNF细牙系列的同一螺纹UNEF超细牙系列的同一螺纹UNS①特殊系列的同一螺纹UNR圆弧牙底恒定螺距系列的同一螺纹圆弧牙底的UNR、UNRC、UNRF、

UNREF、UNRS只用于外螺纹而

没有内螺纹

UNRC圆弧牙底粗牙系列同一螺纹UNRF圆弧牙底细牙系列同一螺纹UNREF圆弧牙底超细牙系列同一螺纹UNRS圆弧牙底特殊系列同一螺纹NPT②一般用途的锥管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20.1

牙型角为60°的英制管螺纹NPSC管接头用直管螺纹NPTR导杆连接用锥管螺纹NPSM机械连接用直管螺纹NPSL锁紧螺母用直管螺纹NPSH软管连接用直管螺纹NPTF干密封标准型锥管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20.3

Ⅰ型PTF-SAE SHORT干密封短型锥管螺纹Ⅱ型NPSF干密封标准型燃油用直管内螺纹Ⅲ型NPS1干密封标准型一般用直管内螺纹Ⅳ型ACME③一般用途的梯形螺纹美国标准

ANSIB1.5

牙型角为29°的英制传动螺纹

①尺寸和公差使用与标准系列相同的公式计算的标准系列之外的所有直径与螺距组合。

②我国的60°圆锥管螺纹GB/T12716-1991与之等效。

③ACME螺纹包括一般用途的和定心的两种配合的梯形螺纹,其中一般用途者与我国标准GB/T5796-1986规定的梯形螺纹的性能相类同。

我国常用螺纹标准

种别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GB/T192 —1981 与ISO68等效

普通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193 —1981 与ISO261等效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196 —1981 与ISO724等效

普通螺纹 公差与配合 GB/T197 —1981 与ISO965/1等效

普通螺纹 偏差表 GB/T2516 —1981 与ISO965/3等效

商品紧固 件的普通螺纹选用系列 JB/T7912 —1999 与ISO262等效

商品紧固 件的中等精度普通螺纹极限尺寸 GB/T9145 —1988 与ISO965/2等效

光学螺纹 光学仪器 特种细牙螺纹 ZBN30006—1988

光学仪器 用目镜螺纹 JB/T8204—1995

光学仪器用短牙螺纹 JB/T5450-1991

紧配合螺纹 过渡配合 螺纹 GB/T1167—1996

过盈配合 螺纹 GB/T1181—1998

小螺纹 小螺纹牙 型 GB/T1505 4.1—1994 与ISO1501等效

小螺纹直 径与螺距系列 GB/T1505 4.2—1994

小螺纹基 本尺寸 GB/T1505 4.3—1994

小螺纹公差 GB/T15054.4-1994

小螺纹极限尺寸 GB/T15054.5-1994

MJ螺纹 MJ螺纹基 本牙型 GJB/T3.1 —1982 ISO5855

MJ螺纹螺 栓与螺母螺纹的尺寸与公差 GJB/T3.2 —1982

MJ螺纹管 路件螺纹的尺寸与公差 GJB/T3.3 —1985

MJ螺纹结 构件的尺寸与公差 GJB/T3.4 —1985

MJ螺纹计 算公式 GJB/T3.5 —1985

MJ螺纹首尾 GJB52-1985

梯形螺纹 梯形螺纹 牙型 GB/T5796 .1—1986 与ISO2901等效

梯形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5796 .2—1986 与ISO2902等效

梯形螺纹 基本尺寸 GB/T5796 .3—1986 与ISO2904等效

梯形螺纹 公差 GB/T5796 .4—1986 与ISO2903等效

梯形螺纹 极限尺寸 GB/T12359—1990

机床梯形 螺纹丝杠、螺母技术条件 JB/T2886—1992

锻钢阀门 用短牙梯形螺纹 JB/TQ374—1985

锯齿形螺纹 锯齿形(3 °、30°)螺纹牙型 GB/T13576.1—1992

锯齿形(3 °、30°)螺纹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13576.2—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基本尺寸 GB/T13576.3—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公差 GB/T13576.4—1992

水压机45 °锯齿形螺纹牙型与基本尺寸 JB2076—1984

管螺纹 用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 GB/T7306 —1987 与ISO7/1等效

非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 GB/T7307 —1987 与ISO228/1等效

60°圆锥 管螺纹 GB/T12716—1991

米制锥螺 纹 GB/T1415—1992

管路旋进 端用普通螺纹尺寸系列 GB/T1414—1978

气瓶专用螺纹 GB/T8335-1998

通用基准 螺纹术语 GB/T1479 1—1993 与ISO5408等效

国家标准规定的标准螺纹标注方法

国家标准规定的标准螺纹标注方法中,第一个字母代表螺纹代号,例如:M表示普通螺纹、G表示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R表示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Tr表示梯形螺纹等。第二个数字表示螺纹公称直径,也就是螺纹的大径。它表示的是螺纹的最大直径,单位为毫米。往后的符号分别是螺距、旋转、中径公差代号、顶径公差代号、旋合长度代号。

M6的意思就是公称直径为6mm的普通螺纹。

英制螺纹牌号表示方法:

(如:3/16-32 UNF-1B)3/16是螺纹大径(外径),以英寸计算,1 inch= 25.4 mm

32是指每英寸有32个螺纹即规定了螺距是多大

UNF是United Fine

Thread,即英制细牙螺纹,有的是UNC,C指的是coarse,即粗牙

1B是公差精度等级,类似的等级还有2A,3A等等

比如:3/16-32

意思就是每英寸长度上有32个牙,因为1英寸等于25.4毫米,那么25.4/32就是螺距,25.4/16*3就是外径。

例:3/16-32unf

螺距P:25.4/32=0.794

外径D:25.4/16*3=4.7625

不会计算也没关系,螺纹表还是会有的,聪明的人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