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M 装上CPU就掉电,不装可以触发。

楼主(2023-04-15):
咸鱼收来练手的板子,卖家说卡内存灯。
但是我到手后装上CPU就掉电,按下开关可以再次触发,不过立马掉电。
不装CPU可以触发,也不掉电。

测量 内存 桥 VCCSA VCCIO 电压都是正常的。

板子默认没有VBOOT电压。给J1装上跳帽后,VBOOT也正常产生。

查询CPU电源芯片,除了VRHOT#是0V 其他都正常。

VRHOT#正常是不是应该为1V?但是这个信号并没有与外界相连。未上件。

我能不能在没上件的地方补一个0欧电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声卡接口旁的小芯片,在接上电源,不触发,待机时温度异常,有点烫。
型号是GS7133   3V转1.8的。
但是我测量芯片的输出端对地值是正常的,输出的1.8电压也很稳。
这个考虑是什么问题呢?
新手求解惑。

补充内容 (2023-4-16 20:22):
后续:CPU是坏的..这颗U买来一直没用,现在已经过了店保了...
然后恢复原始故障,卡内存灯。经过一圈测量,是没有内存复位导致的。
内存复位由桥直接发出。内存电压1.2V上拉。上拉电压正常,上拉电阻正常
桥坏了??

补充内容 (2023-4-17 19:33):
还是不对,我以为CPU坏了,结果今天用那个CPU上Z170-P 是完全没问题的。还是主板有问题,一个CPU触发就掉电,一个CPU卡内存

网友:
另外,我手里只有一个1151的CPU。是不是也考虑CPU坏了?
(淘宝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A:
V星B360 是吧?我也是的  那个芯片确实发烫 测量对地偏小 。在内存下面还有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B360 是吧?我也是的  那个芯片确实发烫 测量对地偏小 。在内存下面还有一个!

对,所以这芯片有问题吗?背面还有一颗一模一样的 不发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所以这芯片有问题吗?背面还有一颗一模一样的 不发烫

应该不是这个芯片问题 我拆掉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芯片问题 我拆掉试过了!

那你测出来后端有短路的地方吗?我没测出来...

网友C:
如果它是 vcore ic 的 rt3606 或 rt3607,你检查电压 tonset 和 tonset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它是 vcore ic 的 rt3606 或 rt3607,你检查电压 tonset 和 tonseta

查过了 0.8 除了VR_HOT# 是0,这个芯片其他关键信号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过了 0.8 除了VR_HOT# 是0,这个芯片其他关键信号都是正常的

我知道 h110 上的电压应该是 0.55v。 我害怕你的 tonset 和 tonseta 台词出错

网友D:
这个1.8应该是给桥待机的,发热厉害证明后级有短路,你打一下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VR_HOT#这个是温控信号,一般由VCCIO上拉,看你测的电压正常,就查PG,平台复位没出来CPU供电也不会有,所以先修前面的

网友E:
你会看点位图,居然不知道j1是干什么的吗?vboot

网友:
怎么和我那个烧CPU的主板一模一样啊,危险

网友:
还是考虑拆芯片 买芯片现在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会看点位图,居然不知道j1是干什么的吗?vboot

板子原本没有启用VBOOT,所以我想把他启用,看看故障会不会变化。但是启用还是依旧

网友:
破案了,CPU坏的....今天新CPU到了,现在装CPU可以上电了,重现卖家故障,卡内存灯

补充内容 (2023-4-17 19:39):
CPU没坏,装Z170上跑的很欢...

网友:
很大程度是CPU挂了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我的一个v星也是上U触发就掉电,不上U复位3.3都可以出来,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我也以为是CPU挂了,又买了一个,结果今天有块170板子到货,试了一下 结果CPU没挂,放Z170上 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1.8应该是给桥待机的,发热厉害证明后级有短路,你打一下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板子有2颗提供1.8供电的芯片,桥用的是背后那颗,这颗是供给背后接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以为是CPU挂了,又买了一个,结果今天有块170板子到货,试了一下 结果CPU没挂,放Z170上 正常开机使 ...

Z170支持六七代,b360支持八九代,CPU针脚定义是不一样的如果魔改或许能触发,但必须要懂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Z170支持六七代,b360支持八九代,CPU针脚定义是不一样的如果魔改或许能触发,但必须要懂原理

没有魔改...官方的BIOS

网友:
先收藏了,有结果再看.

网友G:
六七代CPU装去B360M必须掉电,除非魔改过BIOS,因为我也试过这样的错误,现在手上还有4块V星B36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六七代CPU装去B360M必须掉电,除非魔改过BIOS,因为我也试过这样的错误,现在手上还有4块V星B360

在BIOS里加上支持六七代U的微码就行了?

网友:
学习学习,兼职搞一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有魔改...官方的BIOS

300系列支持8、9代U不支持6、7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00系列支持8、9代U不支持6、7代的

谢谢,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一点,不过我用3900t 他是可以点亮的,不过卡内存灯。然后没有内存复位,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U的问题呢?还是桥坏了。手里没有8 9代的U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一点,不过我用3900t 他是可以点亮的,不过卡内存灯。然后没有内存复位,不知道是 ...

查复位产生的条件 另配合电路图、点位图去查 可以修复

网友H:
b360不支持魔改,也就不支持6-7代

网友:
引用 网友H:
b360不支持魔改,也就不支持6-7代

3900T 可以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b360不支持魔改,也就不支持6-7代

3900t 可以跑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正常就先刷一次BIOS。试试看吧

网友(2023-07-15):
楼主,你好,请问问题最后确认了吗?目前遇到和你问题完全一样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cpu有关啊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一个板子也这样

网友:
检查一下1.8V信号输出后续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应该是asm1562芯片),后续电路会跟cpu供电芯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