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线的最佳替代

楼主(2023-04-15):
再给各位维修同行提供一个好工具,超耐用的烙铁线!
维修的时间久了,烙铁线经常在手柄处,控温台处这两个经常折来弯去的位置发生内部断路,一般的做法是重新买一只手柄!
而市场上的烙铁手柄和原配的手柄长度都在1米左右,这对于维修大的电器(比如电视),控制台又不能随便移动的工作台来说就非常局限了!
于是,我给大家提供一种常见的物料,就是USB打印线,剪掉两头后带代替烙铁手柄线,非常合用,同样是5芯,还带屏蔽,柔软度和粗细都差不多,还透明可见,长度还可以做得很长,非常的好,大家有需要时可照此改装

网友A:
这个主意不错,我在么宝买的五芯硅胶线更换原来的烙铁线,发现温度明显跟不上原来的,用万用表温度档测量相同温度档位相差几十度,怪事

网友:
还是用防烫线好

网友:
主意不错,收藏备用。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意不错,我在么宝买的五芯硅胶线更换原来的烙铁线,发现温度明显跟不上原来的,用万用表温度档测量相 ...

是你的线径太细,不能怪线种!
包括楼主那个方法,也只有936用用,T12的根本不行。

网友:
这个线耐高温吗

网友:
好像耐高温的,你可以试试,我的至今还没烧到过,你也可以试试,表面那层透时材料应该是PU或者PV吧,里面还有一层金属屏蔽网层,这个耐高温你还会怀疑吗?肯定耐高温的!只是一个替代方案,如果太好了,烙铁厂就赚不到钱了,那种软硅胶的最易内部断线!

网友:
金属屏蔽网层,可能真的减小了内部断线。现在的线都很细很多根,卖线的都说特软,却不说很容易内部断线。。

网友:
烙铁线要找够软的,你这个方案太硬了

网友:
有的USB线硬,有的软,我这个USB线是很软的,与原来的线比较,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几种USB线中找一条软的试试吧,有的USB线比原有的烙铁线还软,只是有些细,我就没用它而已,你可以试试

网友:
硅胶铁氟龙线了解一下

网友:
观摩到,了解到,学习到!

网友:
硅胶线  烫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