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a ZAW r1A DA0ZAWMB8G0 REV G PDF

楼主(2023-04-15):
Quanta ZAW r1A DA0ZAWMB8G0 REV G PDF

Quanta ZAW r1A DA0ZAWMB8G0 REV G PDF .rar

网友(2023-05-31):
感谢,正需要到

网友A:
刚修到,触发0.06 掉电,二级电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到,触发0.06 掉电,二级电压不出

有同行说用维修电源会不过保护,他是不是不用DC转换头才不会有充电管检测电压。接了一台进汤的修得头大,兄弟上一下案例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