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有没有大神把机顶盒改成屏幕测试工具来用

楼主(2023-04-15):
如题,有没有大神把闲置的电视机顶盒改成信号发生器或者测试屏幕的工具来用呢?

网友A:
还用改吗,直接用开机画面就可以。
如果PJ后收wifi当然更好,能做网络电视盒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用改吗,直接用开机画面就可以。
如果PJ后收wifi当然更好,能做网络电视盒使用。

开机画面太杂乱了,搞个只要能测试屏幕色彩坏点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画面太杂乱了,搞个只要能测试屏幕色彩坏点的就好了

写个自动运行屏幕测试软件的脚本添加进开机自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