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路大神显卡V星魔龙3060ti

楼主(2023-04-15):
主要问题:
电压正常 报错43
显存测试第一次B1报错接着就重制显存上去
第二次测试   发现旁边的A0也跟着报错
第三次测试  把B1的显存拆下来 发现不是A1还是要报错     (其他的正常)
最后一次测试重新换了两个显存上去 发现还是A0  B1报错   拆下来大阻止 发现偏低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查怎么拉低的,该打那个点位呢)

网友A:
拆下显存后打焊盘数据就是量GPU的阻值吧 。如果显存和焊点OK 那就应该是GPU问题吧,再说你也没说清是什么阻值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显存后打焊盘数据就是量GPU的阻值吧 。如果显存和焊点OK 那就应该是GPU问题吧,再说你也没说清是什么阻值偏低?

FBVDDQ 应该是显存供电 阻止偏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显存后打焊盘数据就是量GPU的阻值吧 。如果显存和焊点OK 那就应该是GPU问题吧,再说你也没说清是什么阻值偏低?

显存旁边有电阻  和 显存焊盘上的点   正常应该是30 ~ 40左右   现在只有18~2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BVDDQ 应该是显存供电 阻止偏低吧

我好像记得供电越大的地方阻值本来就低吧。你显存报错。供电正常稳定应该不是找供电阻值低的问题吧,先把显存报错问题修出来吧,主要是GPU和显存的数据通信吧。看点图和图修这个很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存旁边有电阻  和 显存焊盘上的点   正常应该是30 ~ 40左右   现在只有18~20

冷的时候你再量估计也是30-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的时候你再量估计也是30-40

还是只有20多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记得供电越大的地方阻值本来就低吧。你显存报错。供电正常稳定应该不是找供电阻值低的问题吧,先把显存报错问题修出来吧,主要是GPU和显存的数据通信吧。看点图和图修这个很容易

显存报错    我知道的  就是先拆下来 换个新的上去,如果不行 就打阻值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怎么被拉低的 该从哪里查起走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3-08-26):
学习到了,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