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80ti gaming OC 三个接口坏,只有一个DP是好的

楼主(2023-04-15):
只有中间一个DP是好的,其他两个DP和一个HDMI都是插上死机,自己测量了几个电容,发现2个阻值240左右,比其他相同位置(500)的小一半。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
其他都正常,也能刷BIOS,跑3dmark,就是接口坏了3个,接显示器就死机了

网友:
这些电容直接到核心,如果不是电容的问题,就是核心了。一般接到这种某个接口不行的卡,我都不修,直接让人买转接线,这种没准修着就完全没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