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9000P 2020 NM-C921 显卡感叹号维修

楼主(2023-04-15):
  接机Y9000P 2020显卡感叹号, 版号NM-C921 , 显卡是GTX1650,下载官网驱动,打上驱动后,如果重启,又是独显感叹号,打上驱动不重启,用GPU-Z也看不到频率。工厂BIOS也刷了,别的bios刷了,开就就是满屏的小花点,原机的bios是不会花屏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大神可以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先是直接加焊了两个显存,加焊后亮机后风扇狂转,后断电关机,PL8101 FBVDDQ短路,拆了全部的显存不短路了,上电开机一样是亮机后风扇狂转后断电关机,直接换了4个显存,上电开机也是一样的问题,只有拆了显卡, 重新上电了,现象一样,换了一个新的显卡,重新上电,这下亮机后不会风扇狂转后关机了。但是独显还是感叹号,现象和没有换显卡一样。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这个主板如果显卡不正常,上电风扇会狂转断电,和战神的机器有类似,如果这个主板改集显是不是不可以断了显卡供电,有待实践,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是不是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现在是我的机器已经换了显卡和显存,问题还是和原来的一样,我就找不都方向了,希望那个大神可以支招,看看后面要怎么修!显卡的供电我也查了,他的驱动都是可以打的,就是打好驱动后重启后又变成了感叹号。
   希望那个大神可以看看后面的维修的思路,可以付费的,感谢!
  有了大神的帮助,用显卡测试软件测试了一下,结果如下: 有大神可以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吗?感谢!

网友A:
确定供电和信号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U的问题?

网友B:
前年开始mats类似的软件已经在维修行业普及开来,为什么不先拿软件测试下独显的显存读写是否有异常呢?软件同时还能判断出vbios之类的软硬件是否正常初始化等等。一味的干硬件是比较被动的

网友C:
换个显卡供电ic会有惊喜

修过显卡没频率的换个供电IC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年开始mats类似的软件已经在维修行业普及开来,为什么不先拿软件测试下独显的显存读写是否有异常呢?软件 ...

大神:可以说说,你是用的那个版本的MATS吗,我的跑不起来!可以发我的QQ邮箱吗?  339646839@qq.com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供电和信号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U的问题?

供电已经检查了,都是正常的,U会导致这个问题吗,我没有这个经验,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供电ic会有惊喜

修过显卡没频率的换个供电IC就好了

但是我测试了显卡的供电正常的,不知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供电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感谢指导!

网友E:
确定供电和信号都没有问题 ,温控没问题,南桥重新植珠不行换个新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可以说说,你是用的那个版本的MATS吗,我的跑不起来!可以发我的QQ邮箱吗?      感谢!

这个显卡对应20系的,下载一个455的版本应该都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机型可能是可以在bios里面切换纯独显输出和混合双显模式的,你现在的模式应该是在混合模式下。可以尝试进bios切换下纯独显模式看看什么表现,注意切换前要备份好bios,切换以后不能通过放电恢复的。如果能进入到纯独显模式下,即使花屏很厉害,还是很方便用mats获得结果的,有结果的时候可以贴上来给大家分析下。
       如果进纯独显模式无法显示,可以从备份的bios里面恢复回当前模式。此时可以用双显卡模式下的mats命令来测。大概的方法如下:
1、先运行mats u盘,它会自动运行停留在当前盘符的根目录下,执行ls 命令,看看你的盘里面有啥文件夹,比如我经常用的论坛下的里面会有455.127之类 执行cd 455.127进入改目录下。
2、进入该目录后,敲入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命令,这个命令执行完毕,要出现绿色的英文提示成功才能进入下一步操作。如果提示失败,通常是vbios没有成功读取到,可以看它的log记录。
3、在2的命令成功运行后,敲入 ./mats -n -1 -e 10 运行测试命令,注意看屏幕提示,如果提示正常测试XXX gpu通常都可以跑出结果。不行的话把你的运行画面截图发出来。
4、某些机型需要在bios关闭secute boot才能运行mats u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定供电和信号都没有问题 ,温控没问题,南桥重新植珠不行换个新南桥

南桥会导致这个问题吗,我没有这个经验,大神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对应20系的,下载一个455的版本应该都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机型可能是可以在bios里面切换纯 ...

换完了显卡,纯独显模式不显示了!没有换以前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对应20系的,下载一个455的版本应该都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机型可能是可以在bios里面切换纯 ...

感谢你的指导,我马上重新做一下软件,按你的方法测试一下!

网友:
遇到过显存坏的

网友:
看来你花的金钱和精力有回报的可能性了,刚开始故障应该还是显存。

网友F:
应该还是显存没做好

网友:
用mats跑一下看看,应该是虚汗了,要么显卡芯片是坏的,其他应该都正常,显卡芯片有没有变形,没变形四周锡球高度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供电和信号都没有问题 ,温控没问题,南桥重新植珠不行换个新南桥

有点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是显存没做好

我重新做一遍,再测试看看?感谢提醒!

网友G:
4颗显存测试都报写入错误,为嘛还显示“PASS”?  ———是同一次的测试吗?

网友C:
没换显卡供电IC?提醒一下,供电IC要侦测显卡频率,没频率先换他

网友(点评):
他说的这个显卡供电IC 有关系的肯定和power good 有联系 你可以看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4颗显存测试都报写入错误,为嘛还显示“PASS”?  ———是同一次的测试吗?

绿色的PASS是环境检测建立好,后面是测试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换显卡供电IC?提醒一下,供电IC要侦测显卡频率,没频率先换他

你这个确实提醒了我,确实应该先换了IC看看,可以具体说一下原理吗,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软件多跑几次

网友H:
看测试数据明显不对,建议看显卡显存有无断线,不行就重置显卡,显存

网友D:
已经重复跑了多次,结果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测试数据明显不对,建议看显卡显存有无断线,不行就重置显卡,显存

可能是我没有做好吧,只有重新再做了,感谢回复!

网友I:
楼主可以发Y7000P 2020 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会导致这个问题吗,我没有这个经验,大神有遇到过吗?

我遇到的情况是开机不一会自动关机,显卡和显存重植用10来天就又坏了,后来换了新桥暂时没返修!你那也有自动关机的情况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重复跑了多次,结果几乎是一样的!

按你软件跑的结果还是显卡面大,你把显卡供电及核心、显存供电及显存排除,再开机自动关机我觉得可能是桥,我弄过一个,但你这个只是黄叹号可能和我那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情况是开机不一会自动关机,显卡和显存重植用10来天就又坏了,后来换了新桥暂时没返修!你那也有 ...

我这个开机后几分钟风扇狂转关机,可以确定是和显卡有关系的,如果显卡没有识别到,就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发Y7000P 2020 BIOS

这个BIOS在论坛有很多,还是原厂的!

网友J:
显卡感叹号好多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感叹号好多都是显存的问题

我最先换了显存,没有搞定,还出了新问题,估计加热到了显卡!

网友:
这款机器  这个现象 一直没修 成功过   都不敢接这种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在论坛有很多,还是原厂的!

Y7000 2020和Y7000P 2020不一样吧

网友K:
这故障 不是 手到擒来 直导黄龙。随便一个版本的就测了。估计搞得少的原因 发个地址发你个。

网友K:
你现在已经陷入死循坏了 不找到方法 出不了坑。就是出了 还返修

网友L:
这是大师维修思路清晰  收徒弟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这故障 不是 手到擒来 直导黄龙。随便一个版本的就测了。估计搞得少的原因 发个地址发你个。

大师:发个地址到我的QQ邮箱可以吗,感谢,  33964683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大师维修思路清晰  收徒弟不

大师:取笑了,我还在学习中,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现在已经陷入死循坏了 不找到方法 出不了坑。就是出了 还返修

可以说一下具体维修思路吗?现在很郁闷中!感谢!确实这个问题搞得少。

网友:
客户不差钱更换主板就行,别瞎折腾了

网友:
有时显存焊上去也可能会坏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的VBIOS有问题   VBIOS异常一样是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发个地址到我的QQ邮箱可以吗,感谢,

发你邮箱了

网友D:
好的,感谢,我马上看看!

网友:
修好了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不一定阻值参数正常。遇到一台显存短路的居然能够进系统,也是感叹号。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D:
好的,感谢,我马上看看!

搞定了吗。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
我碰到一台上电1.2跳变掉到0.2的 风扇不转

网友(2023-11-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点辣手,独显感叹号,系统里面装了驱动正常跑不起分,重启又是感叹号,供电正常,BIOS刷了,显卡换了2个,显存换了一套,卖家都说测试好了的,拆了显存打了每个阻值正常。显卡BIOS开机也有波形,找不到程序没有刷,晶振波形正常,显卡二级电压都测试正常,真心找不到方向了,请问大神些给点思路

网友:
能把测试显卡的软件发一个给我吗,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独显感叹号

网友:
发个地址到我的QQ邮箱可以吗,感谢,7598326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