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500W电源过压保护维修

楼主(2023-04-15):
电源表现为,开机风扇动一下。采用GR8313芯片,待机下没GR8313芯片3脚为5V左右,4脚3V,7脚4.5;短接芯片GR8313 2脚和3脚强行启动,测输出,红色5V有10V左右、黄色12V有24V左右。更换431、光耦后、还是一样的情况。救助各路大神该怎么查修?

网友:
电压升高了,我觉得应该从电压反馈和稳压部分着手检查元件。

网友:
刚测量应该不准,用这个电源测试,5V和12V都过高,没有PG信号

网友:
PG信号由8脚输出,没有PG信号证明3V,5V,12V或许有问题。或者周围元件有问题。检查各个引脚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就检查该脚电路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