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不了BIOS,键盘要进系统才能用

楼主(2023-04-15):
系统快速启动关闭了不行,重置BIOS也不行,就连重刷BIOS也不行。

是不是哪里坏了,惠普Z420。

网友A:
建议更换键盘试试,或者外接一个键盘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键盘试试,或者外接一个键盘试一试。

好了,PS/2键盘口可以进

网友:
bios本身的问题,厂家研发就有这问题  厂家不解决别人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