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哪颗显存有问题?

楼主(2023-04-15):
是怎么定位的呢?这个mats怎么对应板上的哪颗显存颗粒呢?我这个是靠接口的两个中的其中一颗是吗?有没有懂的大佬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二个孩子逆时针

网友:
逆时针先高后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孩子逆时针

好的谢谢哈  逆时针我是知道的 但是不是说是要从核心的1脚开始数吗?因为我这个核心是在左上角  还是说就是从主板的逆时针开始就行  不需要对主芯片的1脚?

网友:
谢谢哈  不过它不是要从核心的第一脚开始数吗?核心的1脚 我这个是在左上角 所以我才会认为是在我画圈那两个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