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老机器了通病BIOS

楼主(2023-04-15):
联想G480  老机器了
通病BIOS 论坛帖子倒是多的是,我就不做过多解释了。

这款机器同行接的
故障是:刚开始能用 ,后面就完全不开机不通电了,电池充电器都不行,也不充电

电池抽掉,接可调电源,开机0.0110上电 ,过3-4秒掉电,电流没有明显跳变,掉到0.0020,在按开关可以继续开机,大致判断却信号缺电压。

拆机,顺路清理一下灰尘、这样方便修,测量发现,3/5v在上电0.0110时候是有的,之后掉没了、
说明机器可以上电,但是监测到电路有问题,所以通知EC控制充电芯片关闭供电

优先排查程序问题,顺手牵个bios,不太行,有重写ME动作,但是效果一致。

反手又测了下3/5 的波形,发现正常,没有明显的故障,也不是缺供电和缺频率,后段也正常。

到这里就开始找芯片开启信号,发现开启会掉,直供电不掉说明,前段问题

对比时序/

找到前段,3/5en是温控控制的,shutdown信号正常,前段监测倒是没问题,反手改一下电路,3/5正常产生,但发现偶尔能开,不稳定

继续排查,发现pmrsmrst不稳定,改电路,测试,稳定运行

电池也可以充电了,单独用也没问题
自此搞定!

DFGDFDFG/长沙纯云科技DFGfix
欢迎各位同行合作/交流

看完各位多加分!

网友(2023-05-21):
看不懂啊。我的G480就是开机屏幕不亮,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