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720—15IKBN USB2.0 不供电

楼主(2023-04-16):
老哥们,USB2.0 不供电,U3 点位烧了,可以帮忙看看什么型号嘛?借一张图看看,这个是电源芯片还是降压的

网友A:
直接5V链接USB输出就行了,简单粗暴方便快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5V链接USB输出就行了,简单粗暴方便快捷

也想过,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想过,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弊端

不会的,但是你要检测一下5VALW对地阻值,再测下USB输出的对地阻值,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但是你要检测一下5VALW对地阻值,再测下USB输出的对地阻值,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连接。

我是小白一个

去了电脑城,师傅说看不到型号换主板,所以只能自己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一个去了电脑城,师傅说看不到型号换主板,所以只能自己搞了

那个维修师傅真坑,USB坏了更换主板 靠比医生还坑啊,主板号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维修师傅真坑,USB坏了更换主板 靠比医生还坑啊,主板号有没有啊

191 的主板,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求助了

网友C:
非维修人员自己修复有难度,建议你找专业的检测维修吧   可以找下迅维快修连锁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维修人员自己修复有难度,建议你找专业的检测维修吧   可以找下迅维快修连锁店铺

嗯,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