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320M-K Pro V14不触发

楼主(2023-04-16):
如题不触发。开机针1.6V,直接换1117就行了。附亮机BIOS,1.8V编程器。

一定要1.8V编程器

网友:
bios在此

A320M-K PRO V14涓冨僵铏

网友:
打包rar

A320M-K PRO V14涓冨僵铏

网友:
你好,你测的是靠近固态电容的那个脚电压1.6伏,是吗?

网友:
这BIOS支持几代锐龙呢。求解答。

网友:
恭喜修好了,这个转手捡大漏了。

网友(2023-08-04):
多谢楼主分享  图片超高清

网友(2023-09-15):
还是不触发的好修啊,我遇到一张七彩虹的320 待机1.8 0.9正常 开机时钟复位正常,核心显存正常 桥1.05正常,刷了BIOS还是不亮 没图纸好难修啊 下一步该走什么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