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新进展

楼主(2023-04-16):
之前说的电源插上主板后,按开机健没反应,后来经过维修后,按开机有反应了,但是又有新问题了,就是插入电源后,需要等10秒后按开机才有反应,这个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小白路过,是电容问题?

网友A:
先查5VSB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5VSB的电容。。。。。。。。。。。

画红圈的就是啊,已经全部更换过了

网友B(2023-05-24):
5VSB的电容容量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的电容容量减少

都更换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开机是电源保护芯片控制的,认真检查保护芯片各引脚电路元件。

网友(2023-06-26):
没后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