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C 7.00不通电简单维修

楼主(2023-04-16):
故障为不触发,测到CMOS针没电压,换过电池也是一样。
测到三极管旁边的电容C221短路,拆掉电容电压出来了,主板可以触发了。
换一个上去,维修结束。

网友A:
这电容一般我都拆了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一般我都拆了不装了

公共点的我一般也不装,这种小电路的还是装一下好一点。怕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这个还好点,不开机坏IO也是挺多的。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昂达的所有板子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网友:
维修思路又快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