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nm-a052不触发维修拆机

楼主(2023-04-16):
版号 nm-a052 不触发维修 拆机测个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发现5v待机电感短路  断开电感前端 再测对地阻值发现阻值正常 判断是电感后端短路  查图纸5v后端通过一个节点 把节点断开 测量发现后端不短路 确定问题应该是在节点之前 把相关的电容都拆开测对地阻值  运气好 拆第一个电容 发现阻值正常不再短路  看了图纸是一个接地的电容 直接敲掉 此时5v 供电正常 上机测试顺利开机

网友:
运气加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