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IO有什么必要条件

楼主(2023-04-16):
本人新手小白,之前有一块华硕P8H61主板因为IO坏导致不触发,更换后触发亮机但是卡LOGO,因此我想问一下,更换IO除了型号一致外,是否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图中这两个IO能互换吗?如果IO更换没有问题,那挡LOGO的现像可能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A:
型号一样,应该没问题。卡logo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一样,应该没问题。卡logo刷bios试一下。

我用同型号正常主板的BIOS芯片替换过,还是挡LOGO,准确的说,是一亮屏就卡光标了。还没有显示LOGO

网友B:
卡LOGO后他会自己重启吗?

网友A:
应该开机死机了,查一下各路供电是不是有不稳定的。

网友C:
  兄弟  建议你从新焊接一下IO    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建议你从新焊接一下IO    连锡了

那个是换下来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开机死机了,查一下各路供电是不是有不稳定的。

对哟,这思路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后他会自己重启吗?

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D:
就是这样的,光标都不闪,啥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样的,光标都不闪,啥反应都没有。

那你先更换io芯片,没好的话拆网卡芯片。

网友:
修好了吗?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bios刷不好的话,就是外设和桥了

网友:
先刷bioszaihuan网卡最后换IO

网友E:
这个io就算坏了也不影响短接绿线开机

网友F:
桥和外围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G:
估计之前也不是IO问题,这个现象是刚扫显卡而bios还未启动,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io就算坏了也不影响短接绿线开机

刚开始不触发,发现RTCRST#这个电压不正常,更换后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和外围电路有没问题

能亮机应该时序没有问题,不知道还有哪些信号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之前也不是IO问题,这个现象是刚扫显卡而bios还未启动,换个显卡试试

CPU自带 GPU

网友H:
好了吗,从ESD入手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不触发,发现RTCRST#这个电压不正常,更换后能触发了,

RTCRST#和IO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I:
RTCRST#和IO没有一点关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是在查待机条件时,测RTCRST这个信号偏低,发现RTCRST这个信号是由VBAT转换而来,VBAT这个信号连接IO的47脚,并上拉几个深度休眠信号,控制桥的工作状态。在断开IO的47脚后,电压正常,所以判断IO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了吗,从ESD入手试试

百度了一下,就是不知道如何释放

网友J:
测量O_MS_DATA、O_MS_CLK和O_KB_CLK、O_KB_DATA电压阻值,是连接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测量O_MS_DATA、O_MS_CLK和O_KB_CLK、O_KB_DATA电压阻值,是连接IO的

好的,我先测量电压,还打对地阻值,应该是两两一组,数值一致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是在查待机条件时,测RTCRST这个信号偏低,发现RTCRST这个信号是由VBAT转换而来,VBAT这个信号连接IO的47脚,并上拉几个深度休眠信号,控制桥的工作状态。在断开IO的47脚后,电压正常,所以判断IO故障。

应该是说VBAT同时也给I/O供电 ,I/0微短把VBAT电压拉低了,造成RTCRST#电压异常

网友:
你把外设拆了,如声卡 网卡

网友K:
有空焊,或者有连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说VBAT同时也给I/O供电 ,I/0微短把VBAT电压拉低了,造成RTCRST#电压异常

言简易赅,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空焊,或者有连焊

是指桥吗?

网友L:
串口,并口,芯片,网卡,声卡,损坏都可能导致开机不亮,或者亮机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串口,并口,芯片,网卡,声卡,损坏都可能导致开机不亮,或者亮机卡住

谢谢提点。

网友:
网卡和声卡都拆了,难道真的是桥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就是BIOS,总线,外设,说起来简单,但是要入手,就没有头绪。

网友:
我准备刷个BIOS

网友M:
桥到退休的时候了,结果你给他整个新的io,桥都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桥到退休的时候了,结果你给他整个新的io,桥都懵了

可能桥认为我还没有尽力,毕竟还保留了一块串口芯片,那是我最后的希望,准备找个好日子拆了。

网友:
如果还不行,我把所有地址线和接口数据线也打下阻值,毕竟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了吗,从ESD入手试试

你说的这个ESD是不是指所有输入接口的钳位芯片,刚才看图才参透这一点,谢谢指点。

网友:
先上个独显看能不能进BIOS,如果可以进说明桥问题

网友:
型号相同就可以,但是有的可能是带程序的,其次在家键盘看死机了没,刷bios查一下卡logo时候主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
既然能显示LOGO刷BIOS。

网友:
应该除了IO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屏幕能亮证明电压供电基本没问题,硬启动已经完成,重刷BIOS或者更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台式主板基本靠换,换个主板才几十,值得修吗

网友D:
今天有重大突破,我发现LPC总线电压偏低,只有2.8V左右,只要能达到3.2V以上,就能亮机,我是拿正常板子对比测量LPC总线电压时,发现只要我从LPC跳线处,按7,5,3,1这个脚位顺序测量,电压就能上升,就能亮机,但是还是识别不了PS/2键盘能识别USB键盘,而且查点位图,LAD0~LAD4都是真接进桥的,不知道这种问题现像是什么问题,难道是我的IO没有换好?有哪位大神能分析一下。

网友:
??看什么呀,老板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今天有重大突破,我发现LPC总线电压偏低,只有2.8V左右,只要能达到3.2V以上,就能亮机,我是拿正常板子对 ...

查i/o的那几个电压监控脚,从屏幕提示看,是cpu电压超了。查一下CPU主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查一下i/o电压监控脚的外接电阻。正常或者更换新的无效。就是i/o没焊好或者就是坏的。

网友:
一定要每天来网站学习,不断积累才能行的通,修好的,学到手。

网友O:
正常主板只会坏一个地方,明显还是IO有问题,你就那么肯定你买的IO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查i/o的那几个电压监控脚,从屏幕提示看,是cpu电压超了。查一下CPU主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查一下i/o电 ...

好的,我还准备查一下南桥LPC总线模块那其它几个供电和信号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被其它信号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正常主板只会坏一个地方,明显还是IO有问题,你就那么肯定你买的IO是好的吗?

之前不触发, 换IO后可以触发,不过不确定是好的,必竟没上过机。

网友N:
新买的i/o还不如旧板上拆的来得可靠,假货宝上假芯片漫天飞。我要么买剪板的i/o,要么旧板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新买的i/o还不如旧板上拆的来得可靠,假货宝上假芯片漫天飞。我要么买剪板的i/o,要么旧板上拆。

原来如此,我说之前怎么老是看到有人给我发剪板芯片,受教了,多谢。

网友N:
我修了不下几百块h61,其中华硕也不少。感觉是h61的桥不太会坏,坏的是供电电路及开启信号。华硕的bios坏的少。电压检测(尤其是+5v,+12V这两个)分压电阻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修了不下几百块h61,其中华硕也不少。感觉是h61的桥不太会坏,坏的是供电电路及开启信号。华硕的bios坏的 ...

是的,除非是明确测量桥的待机或供电短路,又或者外观缺陷和异常发热,一般我也不太相信核心部件动不动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新买的i/o还不如旧板上拆的来得可靠,假货宝上假芯片漫天飞。我要么买剪板的i/o,要么旧板上拆。

完全同意,剪版比全新还可靠。最好还是旧板拆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之前不触发, 换IO后可以触发,不过不确定是好的,必竟没上过机。

还是再买一个剪版IO试一下吧。期待你的后续,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是再买一个剪版IO试一下吧。期待你的后续,希望你能修好。

好的,正在努力中

网友:
这个是卡外设了,IO也管理部分外设的,包括IO本身,IO和桥通信不正常。也当作是卡外设。
还是再换个IO看看吧。

网友(2023-05-16):
先刷bios,再换网卡最后换IO

网友:
应该开机死机了,

网友:
这应该是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