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HD3 rev:1.0 不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3-04-16):
手机发帖随便写写:
故障:DCQ1 vccsa供电 0.4V偏低
发现DCC3电阻表面颜色发白,DCR2一边6V一边2.4V不正常。在板上测DCC3只有60欧姆。

更换DCC3  8.2K电阻故障解决。

看到没人发案例就随手发个吧。小小故障!

网友A:
学习了,要是我肯定去找3脚的分压电阻还是前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要是我肯定去找3脚的分压电阻还是前端是不是有问题,

看过了,那个基准脚电压正常

网友:
电阻变小,不能充分导通。

网友B:
难得看你还在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得看你还在发帖子

冒冒泡

网友:
专家就是不一样,一抓一个准

网友C:
看了半天图纸,也没看到dcc3在哪个位置

网友C:
很纳闷,dcc3明显是个电容符号,怎么标注的事电阻的参数?

网友:
学习学习,兼职搞一搞

网友:
你确定DCC3是个电阻吗?这不是一端接地的滤波电容吗?你标注的是否是错误的给个解答吧兄弟。

网友D:
误导人纯粹的坑人,图片又变成DCC2为8.2K电阻。一会说DCC3是8.2K电阻又问题靠卵说。

网友:
DCC3是电容。。。

网友:
这个一准一个

网友:
是电阻的

网友:
图片标错,是DCC3  不是DCC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误导人纯粹的坑人,图片又变成DCC2为8.2K电阻。一会说DCC3是8.2K电阻又问题靠卵说。

图片标错,是dcc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图纸,也没看到dcc3在哪个位置

图片指的就是dcc3,标错dcc2

网友:
电阻应该用R几,而且图标也是电容,这图纸随意了,反正修好就行,拆了应该也可以

网友:
看起来真不能相信图纸,只能靠自己琢磨吧,不过修好就行了

网友:
都是电阻问题

网友:
两块这样额板子,一会好好查查去

网友(2023-05-16):
引用 网友C:
很纳闷,dcc3明显是个电容符号,怎么标注的事电阻的参数?

                DCC3  是个电阻!

网友:
一个小电阻的问题

网友(2023-07-03):
有图纸,,好修,,没   图  就难

网友:
热衷于思考,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