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昭阳E49A,网卡只能百兆,蓝牙检测不到了

楼主(2023-04-16):
如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遇到了这个问题:千兆网卡,只能协商百兆,并且获取IP慢
机器有蓝牙模块,以前显示,但很少用,现在不显示了,安装驱动提示检测不要蓝牙模块

网友A:
试试原机的电源管理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原机的电源管理程序

好的  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原机的电源管理程序

安装官方驱动提示如图

网友A:
你这个跟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昭阳没有检测到无线网卡现象很像。过程是需要安装VC 。NET等相关组件,然后卸载掉第三方的无线和蓝牙相关的软件以及驱动。再用原厂 软件进行安装。你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好,这方法是我曾经遇到并且解决了问题。还要注意电源管理软件也需要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跟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昭阳没有检测到无线网卡现象很像。过程是需要安装VC 。NET等相关组件,然后卸载掉 ...

好,我研究一下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跟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昭阳没有检测到无线网卡现象很像。过程是需要安装VC 。NET等相关组件,然后卸载掉 ...

已经解决了
经反复测试,必须安装官方网站无线网卡驱动才能发现和使用自带蓝牙
应该是蓝牙模块和无线网卡二合一,蓝牙模块在无线网卡上
很多网络机顶盒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经反复测试,必须安装官方网站无线网卡驱动才能发现和使用自带蓝牙
应该是蓝牙模块和无线网 ...

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