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玻璃二极管和光耦

楼主(2023-04-16):
小白请教各位大佬,一个电源没有输出,在绕组的附近发现光耦(猜测是光耦)烧坏了,还有个玻璃二级管短了。
请教这个玻璃二级管是稳压还是开关二极管,如何找到合适替换的二极管和光耦?

图一二极管,图二是光耦?(米白色背面印有JAPAN英文)

元件在电路板中的位置(U1  D7)

网友:
D7看样子应该是4148,光耦用817代。注意检查一下其它地方。必要 时送修或更换,用不了几个钱?安全第一

网友:
感谢指点。折腾旧电源就是想学技术,手上有正常工作的电源。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又发现D8短路了,拆下来一看

这应该是4148无疑了。 D7和D8分别连接在光耦输入端的两侧,应该都是4148,就是不明白为什么D7没有任何标识?

三极管拆下来量了,NPN型,都是好的。中间和右侧的是E13009,不知道为什么左侧的型号不一样(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A:
左侧的三极管是5SB 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侧的三极管是5SB 的开关管。。。。。。。。。。。。。。。

感谢指点,开机没有5VSB,这个三极管的外观又不太正常,以为这个三极管肯定坏了。但是拆下来测试,发现又符合NPN三极管的情况。

网友A:
测试符合NPN三极管,说明管子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符合NPN三极管,说明管子没问题。。。。。。。。。。。。。

请问光耦的3、4脚是不是应该接在这个开关三级管这一侧,而1、2脚靠近5VSB紫色线输出那一侧?即1脚电流经过2脚后,发光引起3、4脚导通(电流方向从4到3)?

网友:
重点查待机芯片。

网友:
保险丝断了吗?

网友:
4148 二极管    817光耦.

网友:
保险丝正常,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上有310伏直流电。但是绿线没有电压,紫线也没有电压。因为考虑辅助线路是单独一路,所以只按了最左边的三极管,并把坏的两个二极管,三个一瓦电阻和一个光耦换上了。通电后,电源里直接炸了五六声。至此,深刻领会了“放炮”一词的形象。打开后,发现光耦到高压这边烧黑了一大片。

网友:
唉,故障扩大了?!

网友(2023-05-28):
这二级管一般用在稳压上多。光偶坏的话,那周围电路都要查,一般是副电源管理芯片炸了会导致光藕炸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