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本本改诱骗器、大神帮我看看VBVS 飞到那里呢?改过的指点一下

楼主(2023-04-16):
华为本本改诱骗器、大神帮我看看VBVS 飞到那里呢?自己飞了下不充电,或者输出拉低到7V 、机器只是电源口子断线了,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接口焊盘不是很多,上放大镜或者显微镜    飞线吧

网友A:
诱骗器要VBUS和GND要飞到充电芯片的ACP脚位相连的检流电流前端,20V进来,充电芯片正常工作,自己转换出正常的混合公共点电压  很简单的

网友:
好像有些机子用诱骗器是不行的。

网友:
一般是接接口20v出来的的保险,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接标识的这个保险试下,这个机器还有前级转换管

网友:
我也有一个 接在6楼说的位置,开机120多ma电流掉电 重启几次就停了

网友:
楼主 你试了吗  我的是二修机  也有可能 主板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诱骗器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建议交给专业人士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操作

网友:
接pr106 位置

网友:
改了之后是任意充电器都可以充吗

网友B:
今天晚上修了一台,发现无需诱骗器,cc1cc2飞线到原来板上的cc1cc2再把供电和接地接上就四根线,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晚上修了一台,发现无需诱骗器,cc1cc2飞线到原来板上的cc1cc2再把供电和接地接上就四根线,完美修复

有图发一下更好,

网友:
诱骗器到底怎么,听到很多失败冒烟案例,就不敢弄了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诱骗器要VBUS和GND要飞到充电芯片的ACP脚位相连的检流电流前端,20V进来,充电芯片正常工作,自己转换出正 ...

检流电流前端要短线否?切断检流电流前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