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管g极无电压

楼主(2023-04-16):
用2600可以进系统,换4350进系统就无限重启
dgu1条件正常,换过不行。pwm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AMD的就是大坑,不同系列的CPU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就是大坑,不同系列的CPU要刷bios

可以点亮,应该和bios无关了,而且我已经刷过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还认CPU吗?

网友:
只是缺一项供电,肯定认cpu啊,进bios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