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M-K R2.0 rev1.02时不时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3-04-16):
刚开始接到这个主板的时候。没有复位,但是准备修的时候又突然有复位了。然后我就先把那些集成mos管一个一个换成新的。最后本来打算先把中间那块给换了。突然。把电阻拆下来的时候居然焊盘都腐蚀掉了。另外一边3vsb。就拉了一个电压过来。最后烤机一天无任何问题

网友A:
MOS全换新  这工程量有点大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全换新  这工程量有点大哟

6脚小芯片我有几百个

网友B:
是你是你这维修台很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是你这维修台很熟悉

那我是谁呢

网友:
佛山黄狮虎大湿

网友:
这维修台,次这示波器,至少10年经验以上

网友:
你得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主板腐蚀南桥阻值偏低正常

网友:
嗯 手上有一块,拿出来修修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你这属于盲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