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42P笔记本主板维修,dcprtc异常导致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3-04-16):
接客户一片主板,代码f842p,测量各大供电阻值正常。接原装130w电源,然后按开关开机,用功率计看电流,开机和没开机一个样。但指示灯是亮的。如图

测量3v,5v 都有了。然后自动关机。我不是很懂时序,恰好鑫智造有这个参考时序

按开关能开机,那就直接到15步。量到19步的slp sus#

始终没有高电平,我还误怀疑是不是断线了,导致这个板子没有发出这个信号,拆了EC 打值,确认不是断线。那就得好好查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了。左查右查,都没找出什么原因,恰好我有个841p桥是好的,然后发现这个位置有很大的差异。
正常的阻值

不正常的阻值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这个叫做dcprtc.这个位置只要rtc 电路工作,就会有电压,我找几个板子测试了。

那还说什么,桥坏了。直接拆了桥。

拆了桥,按开关键也是可以通电的(没什么电流),会自动断电。
然后找了一个拆机的桥植球。

这里表扬一下,鑫制造的这个钢网(用0.3的锡球就可以了 )非常给力。这个钢网可以直接加热,直接用风枪吹。然后取下就可以了。有人说你不是用恒温加热台吗?那是因为那些钢网不能加热,为防止锡球看到风枪就跑路,所以才用加热台。取网技巧,吹好的钢网,是不能立即取钢网的,需要等钢网降到一定温度。芯片下面用个软布垫着,拿起大约2cm的距离,拿手轻轻一抖,芯片就会和钢网会分离。有人说,不知道什么样的温度取钢网,你可用加热台,把芯片再次加热到80到100 度,为防止烫手可以带手套,会操作的话,可以不带手套(烫了不要找我,我平常没带过手套),因为这个温度的焊油粘性大大降低了。
取下钢网,因为这个钢网孔位很准了,不存在归位,但还是建议再加一次焊油,风枪再吹一次,以防虚焊。

然后焊接

然后开机测试,因为这个机器没有屏线。只能盲开,加上这个机器没刷BIOS ,亮机速度很慢。时间全靠看功率计去猜。
进系统后,很长时间外接的显示器都不亮,于是远程连接,看到显卡没装驱动。于是安装驱动

装完显卡后,远程显示连接中断,不用想,肯定蓝屏了,这个显卡也有问题。

还有这个机器,我只找到130W 的电源,开机后CPU 会锁频在1.2Ghz(这个有待进一步验证).
所以dcprtc 如有异常,也是不能正常开机的。补充一下,F841P,可调电源加转接头可以触发,f842p 需要130W 的原装电源才能触发。

网友A:
如果集成显卡能用,也可以再战两年。

网友B:
桥坏显卡坏  一下就坏两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坏显卡坏  一下就坏两大件?

摔坏的。显卡应该要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集成显卡能用,也可以再战两年。

有集成显卡的。

网友:
请教一下,外接显示器不亮,怎么远程连接?

网友C:
感觉你操作不错。理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操作不错。理论不行

本人最开始,就是做装机维护,上门维修的,后来又做搬运工送货。没受过专业培训,也没学过理论,全靠三板斧。所以理论不行,也是情理之中。谢谢指正。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D:
“于是远程连接,看到显卡没装驱动。于是安装驱动”大师:可以说一下你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我确实还不会!

网友:
“于是远程连接,看到显卡没装驱动。于是安装驱动”大师: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于是远程连接,看到显卡没装驱动。于是安装驱动”大师:可以说一下你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吗,我确实还不 ...

等我有时间出个教程,目前修的笔记本主板,只有DELL 的笔记本没有屏,不能开机, 会不断重启找屏。

网友:
感谢分享,你应该没有在迅维系统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