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I显存供电求助

楼主(2023-04-16):
980TI,3.3V、5V、1.05V、核心0.9V这些都正常,就是显存电压不出来,通电瞬间显存电压有1.5V,立马就掉了。显存主控IC是ncp81172,更换过一个还是不行,开启电压有5V,反馈电压也有1.5左右(通电瞬间),后级电阻1.1欧,用烧鸡大法烧了,没有明显发热。不知道该怎么查了,大牛们给个思路

最新进展,核心短路了,不修了

网友:
烧鸡大发,估计有短路。

网友:
980ti电阻1.1明显不正常啊短路保护了

网友:
非常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显存供电电感1.1欧,怕是不正常哟   应该在有几十欧哦。

网友A: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建议查查mvdd电压输出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显存供电电感20欧左右

网友:
短路保护了,你打到二极管档量测对地阻值,正常要10以上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建议查查mvdd电压输出端是否有短路。

兄弟想请问一下哪一个是输出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