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迫击炮装上cpu不触发

楼主(2023-04-17):
V星b450m迫击炮装上cpu不触发,把cpu拿掉,就能触发,测量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2.5v供电正常,1.8v供电正常,桥的1.05v供电正常,这个问题,该怎么排查问题,求助大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装上cpu都不触发,怎么测出CPU供电正常,空载测有啥用?

网友B:
装上cpu测一下各待机供电

网友:
不装cpu不能触发

网友:
V星b450M迫击炮,这个主板不装cpu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cpu都不触发,怎么测出CPU供电正常,空载测有啥用?

不装cpu用示波器测试的,供电正常,都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cpu测一下各待机供电

待机电路正常,我拿好的主板,对比了一下待机电路,都是正常的,装上cpu就是不触发,

网友:
看下cpu保护   rsm1.8对不对  晶振看一下

网友:
vddsps5 0.9v有吗

网友:
待机0.9和1.8正常吗